[请教]我想用只用电池平衡头在D6上充电,可以这样改电池吗?

楼主(2021-10-20):
想把一个电池内置到设备中,充电口出口很小,容不下放电头了,想着能不能把平衡头这么DIY一下,并一个XT30出来,然后插在D6上充电?

网友:
这样不能起到平衡充的作用了。容易损坏电池。尽量还是接平衡头充电

网友:
3A内小电流没问题。

楼主:
谢谢,1.5A充电,应该能用

网友:
可以,电池内部也是把30头接到最外两个电极上,和你的接法是等效的。但是线比较细,要注意电流

网友:
我觉得你需要的是一个内置的锂电平衡板,6s锂电不用平衡头平衡,一两次还可以,用多了迟早得凉
或者我记得xt族系插头里有些型号可以把平衡线和插头并在一起的,你可以找找

网友:
这样完全可以,我自组的6S就正负输出和平衡头的正负是并接在一块的

网友:
可以只是不要大电流就行。毕竟并出来的那两个线细

网友:
当然可以,我自组航模电池的时候,两条粗的输出线就是和平衡线的首尾两条线并联。平衡线一般是22AWG的,按照AWG对照表上最大载流是1.46A。我之前测试过,这种线通8A的电流10分钟,摸线只是微微发热。正常你用5A以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
方法是可以的,危险是比较大的,接平衡保护板是最好的

网友:
肯定可以啊 不用考虑电流 导线细自然限流了 充电器大电流也上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