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在用凤凰电调的大神请进

楼主(2021-10-21):
凤凰电调想接电脑调一下定速
做了以下几个步骤
1:电调线连接  castle link 的USB 设备
2:USB设备连电脑
3:电调上电

为什么软件上跳不出来电调的设置呢?

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

楼主:
电调红灯闪烁,拔掉USB 以后会滴滴响,
电调是正常可以用的。

网友:
没用过这种的,我的是一张卡

网友A:
我记得设备管理那里要改一下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设备管理那里要改一下什么东西

是电脑上的USB 设备管理么,谢谢啊 ,我找点资料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电脑上的USB 设备管理么,谢谢啊 ,我找点资料看看

是的,就是类似添加鼠标键盘这种设备那里会有显示一个问号,处理一下

网友B:
是没有安装好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没有安装好驱动吧

这个电调的驱动在哪里下载?
我插入USB 看电脑都没有发现新硬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调的驱动在哪里下载?
我插入USB 看电脑都没有发现新硬件

下个驱动精灵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