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恒龙坦克改伸缩炮

楼主(2021-10-21):
1/16 恒龙坦克,虎式坦克,老款炮管固定的,切断炮管后加了两个大小铜套改成了伸缩炮管,自己做了一个小装置改变原来先伸缩再开炮的动作,伸缩距离大概1厘米左右,增加摆臂长度可以增加伸缩距离,如果要再真实一点可以在里面加一根24比例攀爬车的油压避震,这样收缩时快速,复位时缓慢,我就奇怪这么大的厂为什么就不能增加这几元的成本让开炮动作真实一点,几元成本加上一点动手能力就可以改造了。。。视频搞了半天也传不上来,郁闷。。

网友:
加了电滑环?

网友A:
恒龙定位是高端儿童玩具,作为玩具这已经是顶级存在了,反正小孩又不懂,外观唬住普通家长就行了

楼主:
手上有几个18路,所以就顺手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恒龙定位是高端儿童玩具,作为玩具这已经是顶级存在了,反正小孩又不懂,外观唬住普通家长就行了

我主要是不理解这么大的厂花不了几个钱来设计这个伸缩炮,为什么搞得好多人要重新电路或者换控加舵机。我这样改对于厂家来说增加几元成本,打蛋功能保留了,伸缩功能也改进了,多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主要是不理解这么大的厂花不了几个钱来设计这个伸缩炮,为什么搞得好多人要重新电路或者换控加舵机。我 ...

其实也没多少人,全国的Rc玩家估计都在这了,靠我们这几个玩家购买,厂家是要倒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也没多少人,全国的Rc玩家估计都在这了,靠我们这几个玩家购买,厂家是要倒闭的

说的也是,本来也玩具,好多买家也不会计较这些小地方。

网友B:
少出几台可选伸缩炮的版本满足少量高质量要求的玩家,厂家也可以考虑考虑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少出几台可选伸缩炮的版本满足少量高质量要求的玩家,厂家也可以考虑考虑呗

iphone的升级都是一点一点挤牙膏的。伸缩炮、闪光炮这些都是未来升级加钱的砝码。很正常。

网友(2021-11-24):
引用 网友C:
iphone的升级都是一点一点挤牙膏的。伸缩炮、闪光炮这些都是未来升级加钱的砝码。很正常。

拆散比整车值钱的道理啊

网友D(2022-06-01):
借楼向您请教,您的8*8的步战车是的结构是怎样制作的,请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借楼向您请教,您的8*8的步战车是的结构是怎样制作的,请赐教,谢谢!

我的是自己用伞齿做的差速器,平跑的下臂,车壳用铝片自制的,其实8*8战车结构不难,1/10比例比较好改,底盘的话两辆1/10 平跑底盘的材料差不多,车壳用1毫米的铝皮自制就行。

网友E:
楼主是怎样改伸缩的,打蛋波箱自带伸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是怎样改伸缩的,打蛋波箱自带伸缩吗。

就是加了个小装置,波箱带不带伸缩都可以,我的是不带伸缩的,把炮管扩了一点,加了根内管改成伸缩炮管了。

网友(2022-10-27):
其实楼主的建议很英明,估计模型厂家的老板顾不上看帖子

网友F(2023-03-17):
感谢楼主分享,一直想搞这种最大限度利用原始设计的改装,今天终于见到了有没有可以解决横稳和垂稳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楼主分享,一直想搞这种最大限度利用原始设计的改装,今天终于见到了有没有可以解决横稳和垂稳 ...

坦克横稳和垂稳我没搞,但是如果是带S的主板可以用固定翼飞控来试试,原来做的一台半履带车上的炮台我倒是用NX3飞控改过横稳,效果还可以。

楼主:
还有什么 武器站,车长镜这些外置设备其实原厂主板加个继电器改改也能基本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坦克横稳和垂稳我没搞,但是如果是带S的主板可以用固定翼飞控来试试,原来做的一台半履带车上的炮台我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