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密封舱制作方案,提出来讨论下,看是否可行

楼主(2021-10-21):
现在网上有卖透明的PVC给水管,需要高透的合适尺寸的亚克力管也能粘也能配套用,尺寸都是常规的 32 50 63 75 90 110 一般潜艇用中间的几个尺寸的足够了。 电机舵机端用常规的PVC堵头开相应的孔位后胶死,另一头胶接常规外牙直通,方便拆装维护。
   用生料带加内牙堵头旋转密封。 安装及制作成本都要比尼龙堵头加密封圈的方法好很多
   为什么没有人使用呢 ? 都是用车制尼龙堵头加密封圈,还需要定制,安装还要大力塞入两头,还有被顶开的风险

   是生料带加螺牙会渗水吗?也可以买配套的密封垫,不用生料带,堵头安装时直接顶死密封垫,也没有理由渗水啊 一般生料带裹的比较好是没有渗水风险的啊,毕竟给水压力有2KG了,都很少渗水

   同时PVC管还有配套的法兰,法兰都帮你开好螺杆孔位了,还能大变小,小变大  甚至你还能找到合适的管卡固定在潜艇里面用来固定密封舱。50  63 75 90 这几个尺寸很适合潜艇用,都是很便宜的东西一直没有人使用我是不明白的,唯一看到有人用的是改装潜艇外壳。。。。。。。。。
border=0 />

网友:
为啥没人用你试试便知

网友A:
旋转密封你的舵机拉杆、出轴咋弄?跟着一起旋转?当然你也可以从另一头出,但是也不好组装维护。还有就是PVC堵头的公差十分感人,密封并不可靠,到时候又是只有一坨一坨的涂胶水。

网友B:
水下什么胶相对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下什么胶相对靠谱?

看你粘那里AB胶、704都可以防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旋转密封你的舵机拉杆、出轴咋弄?跟着一起旋转?当然你也可以从另一头出,但是也不好组装维护。还有就是PV ...

可以把密封舱分成两部分,一短一长,中间用对牙直接,出轴和舵机拉杆那头短一些,打开刚好能摸到舵机和电机就好。(也可以无刷电机直接泡水)
公差不怕,毕竟还有还是要垫密封垫和生料带双保险的,封死的堵头部分用专用PVC胶水粘接一次成型,边缘接口部分再补一圈密封胶,用刮板修掉多余的地方 双保险

另一头充电接口做大一点(可乐瓶头和瓶盖当充电口,用拉线绑住充电接头,旋转堵头装好拉出充电接口),需要维护的时候直接塞回去,旋转堵头就可以正常旋转了,等堵头去掉,就可以旋转长的管子,取掉长的管子,剩下的短管里面的舵机和电机也能有办法接触到了。 一般也不会平凡的拆装。

当然只是讨论,我准备下一膄潜艇测试一下看看。

主要是这些东西都是现成的,不需要专业工具加工定制,价格又比较亲民。家门口的五金店都能买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把密封舱分成两部分,一短一长,中间用对牙直接,出轴和舵机拉杆那头短一些,打开刚好能摸到舵机和电 ...

太折腾,一对堵头委外加工要不了多少钱。

网友:
完全可以的,可以自己做了试试。舵机也可以不用放内部,舵机齿轮上满油,电路板上硅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