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请教下30的动力 用ga800还是郎宇的2820

楼主(2021-10-21):
 同样用 6s电池,看参数都差不多 不知道实际使用有什么差别?
2820比ga800轻了15g
有用过的大佬评价下吗?

网友:
朗宇3120杠杠的

网友:
朗宇2826可以

网友:
ga800比较挑电调,还要调进角,不然会有时候会卡一下,以前我用好盈50A铂金飞过。2826上6s性价比高点,不差钱还有双天的3548,朗宇的x3120可选

网友:
2826  3120 1米3的
2820  3014  1米2的

楼主:
3120 2826 感觉动力有些过剩。

2820 貌似合适些

网友:
2820好装机,ga电机直径大,长度短,装机麻烦

网友:
推重比在  1.5-1.8 为宜! 从而可以确认电机型号了。 也就是电机拉力在  起飞重量的  1.5到 1.8倍。

网友:
2820勉强,2826一般,GA800飞起。
我用GA800限制油门75%,不然电池也吃不消。

网友:
我用的2820.可以考虑2826试试。

网友:
推荐2820,价格便宜,拉力足够,也没有ga系列那么麻烦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指教,昨天试飞了朋友ga800 动力确实不错

不过桨轴8mm 每次还得扩孔 麻烦。还是考虑郎宇系列算了。

郎宇的3120是对标ga800吗?

网友:
标准电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