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售f4v3飞控分电板

楼主(2021-10-21):
有没有感兴趣的模友?有的话我就打板做一批

网友:
打板做一批飞控吧

网友:
没看懂有啥用

网友:
好的,打印1000块看看

网友A:
我只要空板,因为都用不上5v,12v,只要接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要空板,因为都用不上5v,12v,只要接线

有一版是只带分电板和电流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要空板,因为都用不上5v,12v,只要接线

网友:
F4v3的m7/m8在哪个位置?

网友B:
其实如果打板搞一批f4应该大家会更欢迎,分电板个人感觉用处不是那么大啊,毕竟f4飞控上该有的接口都有了啊,搞飞控的话我要五十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如果打板搞一批f4应该大家会更欢迎,分电板个人感觉用处不是那么大啊,毕竟f4飞控上该有的接口都有了啊 ...

因为有的f4飞控上没有电流计和bec降压,玩固定翼的话还要外接bec给舵机供电,所以才有了这个分电板存在的意义

网友C:
不如多集成一个电调,组固定翼飞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如多集成一个电调,组固定翼飞塔

这个想法不错,可以考虑,就是3.6x3.6板子空间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