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改装CDI点火的问题。

楼主(2021-10-22):
目前自己DIY了一套点火装备,使用的是摩托车的点火系统和高压包,用磁铁激活点火正常。
手持靠近发动机电机的磁铁也激活正常。但是装到发动机上之后就不点火。一点反应都没有。求大佬指点。(安装霍尔的时候是用胶带固定的,3D固定件还在打印,晚上用固定件试一下)

网友A:
没看懂你说什么意思?大致的我猜一下,霍尔感应器,拿磁铁贴它面前来回愰可以跳火,但是固定到机器上之后就不跳火。如果是这个意思,你需要考虑一下磁铁是不是离霍尔头距离稍微远了一点,或者更换钕磁铁。磁铁没有紧贴霍尔头,是感应不到的

网友B:
我记得,霍尔只有一个面可以感应磁场,是不是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你说什么意思?大致的我猜一下,霍尔感应器,拿磁铁贴它面前来回愰可以跳火,但是固定到机器上之后就 ...

刚上去重新查了一遍,临时固定点火成功,是霍尔方向的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霍尔只有一个面可以感应磁场,是不是搞反了

果然是高手,测试了一遍电路,确实是方向反了,刚试了点火成功,下一步就是把飞轮拆了,自己diy磁电机了,想问下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案推荐。

网友C:
这是什么上的发动机呀?这么小,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什么上的发动机呀?这么小,好玩

26CC的发动机,喷雾器上用的,主要是便宜,如果不愿意折腾的话,可以直接搜索华盛泰山,里面有专门的航模发动机,470左右。我这个210元。也是仿的华盛,不过不是航模专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26CC的发动机,喷雾器上用的,主要是便宜,如果不愿意折腾的话,可以直接搜索华盛泰山,里面有专门的航模 ...

哦,我有两个打草机的好像是29cc,感觉比你这个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我有两个打草机的好像是29cc,感觉比你这个大多了

把外壳拆了,实物也很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果然是高手,测试了一遍电路,确实是方向反了,刚试了点火成功,下一步就是把飞轮拆了,自己diy磁电机了 ...

用铝合金车个飞轮,再上止点前30℃位置钻孔,镶嵌一个高强磁铁(用铸工胶粘好)。选质量5㎜的小磁柱,我是捡了一条磁铁项链用上边的磁珠镶嵌的。我的主页上有制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铝合金车个飞轮,再上止点前30℃位置钻孔,镶嵌一个高强磁铁(用铸工胶粘好)。选质量5㎜的小磁柱,我 ...

感谢指导,把你的帖子翻遍了没看到教程,不过我这车铝块没条件,只能用3d打印个小飞轮了。要是早看到你的贴我也买华盛的机器了,磁铁我买了3mm的,现在的问题卡在原来的散热飞轮卸不下来了,天亮了去找个修摩托的看有没有办法拆下来。我这款发动机是仿的华盛的,估计参数和你的一样,你输出轴是如何处理的?目前想法是找找有没有内转外丝的轴,然后测试下网上的磁力轴承是否可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把你的帖子翻遍了没看到教程,不过我这车铝块没条件,只能用3d打印个小飞轮了。要是早看到你的 ...

原机器的磁铁的用小拉玛拉出来,他和轴是锥形配合连接很紧。打印的也可以(注意耐温问题)我的是华盛船模汽油机。主页里的帖子可能被我删除了(记不住啥时候了)对不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把你的帖子翻遍了没看到教程,不过我这车铝块没条件,只能用3d打印个小飞轮了。要是早看到你的 ...

输出轴不能用螺丝连接,以前我试过不行。需要专用连接件,但不知你的机器尾轴锥度是多少,能否配合安装。另外建议还是用模型专业机器,打草机哪类机器功率太小,体积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出轴不能用螺丝连接,以前我试过不行。需要专用连接件,但不知你的机器尾轴锥度是多少,能否配合安装 ...

可惜看到你的文章太晚了,机器已经买了。我是买来做沼泽狗玩的,锥度问题已经解决了,直接3d打了个小飞轮在上面,上面装磁铁。下一步解决点火问题。我买的8个的六角型螺母,3公分厚的,再配个螺丝直接装桨。你说用螺丝当轴不行是什么原因?如果装船上的话,我想直接用磁力轴承,这样和机器没直接接触,扭力看了下应该也够。还没时间diy这个。
温度的话主轴温度好像还可以,不是很高。

网友(2022-12-15):
引用 楼主:
26CC的发动机,喷雾器上用的,主要是便宜,如果不愿意折腾的话,可以直接搜索华盛泰山,里面有专门的航模 ...

华盛26cc航模,一步到位搞定。

网友:
这个是直接用摩托车直流点火器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