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机翼舵机快插,新买风范苏27缓慢改造装机

楼主(2021-10-22):
风范SU-27出来很多年头了,固定翼没玩也很多年头了,买架回来慢慢改造装机,FMS27反正是买不起,哈哈。可能有模友觉得200来块的飞机没必要这么搞,这个观点也没错,不过吧,俺觉得玩航模不光只有飞行嘛,装机,改造,涂装等等每一步都是极其美妙的享受过程.

主要改造:  1.垂尾切舵面,增加方向舵
               2. 所有舵面连杆改为双球头
              3.改造原机机翼,增加襟翼,襟翼副翼方向舵全部改为塑料合页连接;
              4.主翼模仿FMS等快拆结构,即增加多针插头,实现插上拧螺丝即飞,不想挨个插线;
              5.尾椎与机头也改为强磁吸附,避免运输中撞坏
              6 .垂尾有必要做加强 。。。其他慢慢再想。。。
配置:
鼓风机:群汐12叶64涵道KV2400*2(4S-6S都可以玩)
电   调:好盈铂金60AV4*2
电   池:威能6S2600
飞   控:F765WING(闲着也是闲着,装上玩玩),主要还是好久没玩固定翼了,                                                          装上求个安慰,不喜勿喷,手下留情。。。
舵   机:手头各种闲置舵机
              副翼:恒吉MD922*2;   襟翼:辉盛9克*2;
              升降:银燕08MAII*2;   方向:垂尾某滑翔机拆机塑料舵机*2+前轮MG90S*1
预计完成后总重约在2kg吧。。。

10-23更新机翼舵机快插,试验后还不错,非常满意

楼主:
昨晚给垂尾打孔,内嵌了8mm碳杆,垂尾强度大大增加

垂尾舵机和升降舵机,为了缩短升降舵连杆长度,将多机位置后移,索性装在了垂尾上

试做的半成品多针插头安装板

风范本机还是挺大的,
题外话。。。其实与我无关,就是看着不爽,哈哈哈
某些人真的黑啊,就比如这个架子,25*25电子琴支架,只要不到25块,某些人进货来改都不改直接就卖150,还美其名曰转为固定翼研发,WDNMD.......
良心没了看似赚多了,但是真的好吗?不怕在其他地方花的更多嘛?

网友A:
这个可是一个大工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是一个大工程啊!

慢慢来,享受装机过程

网友B:
我赌你烂尾,不信装起来飞给我看,哈哈

网友C:
我也买了这个机,现在问题就是4S动力不足,我能不能通过限制油门行程直接把4S涵道加压到6S?

4S的64涵道是3150KV
6S的64涵道是2280KV
那我直接上6S电池,把油门行程限制在72%,它不就可以当6S涵道用了吗?

我之前给3S的64涵道3900KV 上过4S电池
就是把油门行程限制了90%油门,最后3900KV电机和60A电调都不发热,只有电池发热

网友D:
我改了两年,动力从双64涵道,换70正反六叶涵道,到最后换FMS70铂金涵道。
刷了玻璃钢

飞机太重,动力不足。

再改再换动力,FMS7012叶铂金涵道,飞腾80A电调,6S5200电池。视频不会上传!
说了这么多,这款飞机按照64涵道12叶,6S电池,飞起来没有问题。关键控制好重量,电池仓太小,一块5200的6S电池还是能放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改了两年,动力从双64涵道,换70正反六叶涵道,到最后换FMS70铂金涵道。
刷了玻璃钢

嗯,就是要6S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赌你烂尾,不信装起来飞给我看,哈哈

烂尾是不可能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烂尾的,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这个机,现在问题就是4S动力不足,我能不能通过限制油门行程直接把4S涵道加压到6S?

4S的64涵道 ...

当然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改了两年,动力从双64涵道,换70正反六叶涵道,到最后换FMS70铂金涵道。
刷了玻璃钢

**,还刷了玻璃钢,飞机总重多少啊?
5200电池有点重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买了这个机,现在问题就是4S动力不足,我能不能通过限制油门行程直接把4S涵道加压到6S?

4S的64涵道 ...

3900KV我都是4S加80A电调轰的,贼好

网友D:
总重3.8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总重3.8公斤。

3.8!确实重了点,5200电池太重了吧

网友E:
插头对接最好做成单边固定的,另外一边随动,泡沫长时间使用机翼与机身肯定会有松动到时候插头问题就来了,因为碰到过小小的建议,毕竟这么好的飞机炸了可惜,几十公斤大飞机金属大梁抽插时间久了还会有磨损呢,所以大飞机用双边固定的都要用带自锁的航插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插头对接最好做成单边固定的,另外一边随动,泡沫长时间使用机翼与机身肯定会有松动到时候插头问题就来了, ...

嗯嗯,谢谢建议,随动也想过,但是最后还是做成了固定,毕竟是泡沫材质,就算粘上了也是有一定可动度的,先这样弄吧

网友(2021-12-30):
这个改得棒,学习了。

网友(2022-02-20):
玩航模其中一个乐趣便是折腾,各种折腾!

楼主:
后续就是城管问我在烧什么?我说为了不让被风吹的到处乱跑烧泡沫,
城管让我烧完灭火,等火灭了再走
以前没飞过全动平尾的机,按普通飞机设的参数,升降舵量大了,只飞了1分半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续就是城管问我在烧什么?我说为了不让被风吹的到处乱跑烧泡沫,
城管让我烧完灭火,等火灭了 ...

炸了报废?

楼主:
直插地球,懒得修了,新机SU30缓慢装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