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越蒸汽Steam 700装机,如何从零件变成舞者

楼主(2021-10-23):
昨天晚上收到新越舞者Steam 700,开箱看了,各部件很精致,特别是金属件加工的精度特别好,看得出是很用心在做。这台飞机有很多新的设计理念,如果只凭以前的经验很难一下子装好,还是老老实实先按说明书要求装吧。先把电子版的说明书打开。

楼主:
找到B3配件包,里面装着上部传动部件的各种配件,先找到一体化的主轴轴承座和舵机支架,注意,这里舵机支架有个小小的区别,就是固定螺丝的区别,装顶部的用台阶螺栓。

楼主:
我下订单的时候,特意选择了18号机,吉利吉祥

楼主:
装一体化轴承时,要注意一下方向,这样装出来才美观,字体向左右两侧,镂空向前后两端,舵机支架端盖的固定螺丝就在一体化轴承中间的包装袋里。这6颗固定螺丝都要打上螺丝胶,我一般沾三分之一螺纹。

楼主:
找到上侧板,这两块上侧板内部的细节是不一样的,分左右,侧板上带的金属件上有编码,带L的是左侧,另一块是右侧。这种特意左右区分的设计,是为了避开左右板有相同共振频点,这种设计相当到位,必须点赞一个

楼主:
找到第三主轴轴承座和上侧底板,第三主轴轴承原来是两颗平头螺丝的,包装袋里还有两颗台阶螺丝,装的时候要先把原来的平头螺丝拆了,用台阶螺丝把轴承固定在座板上,当然这个需要打胶,如图装好

楼主:
按说明书要求,把上侧底板上的配装装好,并且把主轴承座,上侧底板和上侧右板组装到一起

网友:
前排坐住

网友:
加油,占座位,看直播

网友:
好心动,快更新

网友:
軸承內圈又加了一圈黃銅?
這什麼概念

楼主:
把皮带导向轮座按顺序安装好,这个细节新越做得很好,都一一打上标了,upper是上板,lower是下板,注意不要安装错了,组装好后,把这个组件安装到上侧板上。

楼主:
找出舵机安装支撑片,一共三块(我已经安装了一块,照片上只有两块),两块分别安装在左侧板的锁尾舵机位置,一块安装在右侧板的3号(升降舵)舵机位。

网友:
哪里有卖呢?

网友:
这壳子欣赏不来啊

楼主:
安装尾管固定座,要注意一下,字体是朝上的。

楼主:
把尾板也安装到位,尾板就在尾管固定座的上面。

网友:
你装机真仔细

楼主:
安装好三号舵机(升降舵)

楼主:
安装锁尾舵机

楼主:
把主传动齿轮和尾皮带传动齿轮的螺丝装好

楼主:
左右上侧板合陇

网友:
不错,支持飞越新机,

网友:
镂空太多,强度堪忧。

楼主:
把主轴,主传动齿轮,尾皮带传动轮,及尾传动皮带安装到位,要注意别装反了

网友:
装机贴写得不错

楼主:
先用一根细绳穿过尾管,绑住皮带的一端,拉穿进尾管,然后装上尾波箱,把皮带逆时针旋转,把尾皮带齿装上,装上以后,转动主轴传动组,仔细检查尾波皮带齿的转动方向是否正确(主轴传动组顺时针转,尾波皮带齿向后转)

网友:
有新机推出就是好事

楼主:
由于我订的是新越第一批货,发货时难免有点差错,这次少发了舵机固定螺丝,但厂家很快就补发货了,货到后,继续装机,把舵机装上。

楼主:
装上舵机后,我在这一个阶段就要初调舵机臂的中立点,我用的是VLINK陀螺仪,飞机的尾巴对自己,我们面向机头的方位,左边是舵机为1号舵机,右边的舵机为2号舵机,升降舵机为3号舵机,舵机线的白色线朝上(装上去通电如何没反应,很有可能是插反了,重新反向插上再试),我的接线如下照片。

网友:
催更,催更
楼主更新啦

楼主:
来一张陀螺仪接线近照,电调先接到ESC上,锁尾舵机接TAIL,1号舵机接CH1,2号舵机接CH2,3号舵机接CH3

楼主:
通电后,控的初步界面,用手指在屏上向右划动,进入调试菜单。这里选择Model Setup(模型设置)菜单,在VBCT控里的菜单,分带三角翻页标和正常标,一点都可以进入菜单项,三角翻页标可以长按就进入二级菜单项。

楼主:
在Model Setup菜单下,有两个菜单New Model Setup(新模型设置)和Edit Model Setup(编辑模型设置)在这我用Edit Model Setup项。进去后,就点Start editing current setup(开始纺辑当前模型设置)

楼主:
进入菜单后,出现了很多选项,Model Name(模型命名),点按Edit(编辑),给飞机起个名字吧,我这台是新越Steam 700.听说这台飞机起名为Steam(蒸气),就是要为国新原创飞机争一点气,这个必须点赞支持的。

楼主:
起好名字后,进入第二个菜单项Sensor Orientation(陀螺仪传感器方向),点按进去,就有一些图标,不会英文看图也能看懂,这个根据飞机装陀螺仪的方式进行正确选择就行了,我的飞机是线向前,正面向上方式。

楼主:
第三个选项是Rotation Direction(主旋翼旋转方向),顺时和逆时方向,我的是顺时方向,当然,这一步也可以放到后面统一调试的时侯再做也行,我这顺便就先做设定了。

楼主:
向下划动,来到Mail Rotor Setup(主旋翼设置)菜单,这个包含了Swashplate Type(十字盘类型),Servo Reverse Ch1-Ch4(舵机反向1-4),Trim Values Ch1-Ch4(舵臂调节1-4)三个子菜单

楼主:
第一项,第二项,大家根据自己的飞机安装情况进很设置,我的第一项是选了HR-3模式,第二项是选了2号舵机反向,重点是进入第三项Trim Values Ch1-Ch4(舵臂调节1-4)子菜单,点按和长按都能进入,只是界面不一样,这个是有区别的,第一个是共同调节舵臂选项,第二个是分开单独调节舵 臂选项,在这一步不管你进那一个选项,舵机臂都会进入初始中立状态的。在这一步,进入哪一个都可以完成我们初步安装舵臂的需求,我是长按进入第二个分开单独调节舵臂选项。进入后,以舵机初始状态为准,尽可能水平装上舵臂,这里有一定的机械偏差,不要太过分追求。

楼主:
在进入菜单,舵机中立的情况下,安装上舵机臂,这样,初步完成了舵机臂的中立点调节。

网友:
他家550配件用过,7075的,精度非常好,跟亚拓同档次,价格只要一半

楼主:
调试的时候发现打舵的时候,十字盘动作不对,仔细检查了一下,才发现VBCT在HR3中对舵机的定义和我在34楼理解的不一样,如照片所示,1号舵机是最后面的,2号舵机是左边的,而3号舵机是右边的,重新插过线到对应接口,经检查,动作对了。

楼主:
先把十字盘导向槽安装到机身上,注意,安装的时候,导向槽的碳纤维板是朝向机头的,不要装错了,然后给十字盘的球头螺丝上螺丝胶,但导向杆这一根先不要上,要不然无法装进去了。

楼主:
装好十字盘连标,要注意,1号舵机球头扣是大扣,不带金属环的,为5.8,其它的为5,0,扣上球头上时,注意有直径字体朝外,这样才能扣上。扣上球头扣后,才到十字盘连标上紧。

楼主:
用随机带的小板手把十字盘连标调节到位。这样十字盘就基本装好了。

楼主:
把旋翼头,中联安装好,用随机带来的针管印度神油加点润滑脂,这一点细节要给新越点赞!!!悬翼头横轴的安装,一定要打螺丝胶,装紧到位,这一点很重要!!!要防止飞行时由于高速旋转而射桨的情况发生!!!我用T型内六角工具,这个容易加力。建议备下横轴扳手,这样在拆装横轴时很方便固定横轴。

楼主:
同样,用装主旋翼头的方式,把尾旋翼头装好

楼主:
把STEAM的LOGO贴上,这个设计很用心也很精致,可以看得出厂家很用心去做这台飞机!贴上LOGO后,马上档次嗖嗖地提升了!!!

网友:
大桨夹摆臂不要螺丝胶打太多,我打过了,滑丝了

楼主:
准备好大桨连杆,大桨夹摇臂,旋翼头控制臂

楼主:
装旋翼头控制臂时,要注意用细小的物品,如牙签给螺丝孔打胶,上螺丝时,要注意用手纸清理干净残胶,以防影响轴承。控制臂的连杆端,A字要朝外!!!

楼主:
旋翼头附件安装完毕,一红一蓝的STEAM还是很漂亮的!

楼主:
把电机安装到位,为了保证电机齿与大齿盘之间的间隙,我用了一张纸夹在当中,电机是飞机的动力源,振动也是最大的地方,这里要打加强螺丝胶,这个红胶是新越的标配!

楼主:
安装电调板,把电调固定好

楼主:
安装头罩支架

网友:
轻量化相当可以,不过马达加个侧板加强金属会更好些

网友:
楼主咋不跟新完呢?发几个完成照吧。

楼主:
装好脚架,为了更美观,请注意一下脚架连接铝板的LOGO朝向

楼主:
安装下侧连接板,原包装配着贴纸,贴上,气质马上升格了不少

楼主:
接下侧板,脚架,上机身组装到一起,整理一下走线,把天线座安装上,顿然间,飞机有了灵魂。

楼主:
安装尾管支撑杆,注意一下,支撑杆是有安装方向的!!!这里说一下本人的心酸故事,在安装尾管时,一定要先把尾管支撑环先安上!!!!我是没有注意,到了这一步,只好又拆尾管重新安装的

楼主:
尾垂贴纸,安装

楼主:
安装电池板

楼主:
安装好尾旋翼组件

楼主:
把外机甲壳安装好

楼主:
整机安装完成

楼主:
整机加上电装,大小桨后,整体为3510克!!!安装完成,择日调试爽飞!!!

网友:
我准备买个头罩给它带

网友:
灵魂飞手,都喜欢裸奔

网友:
不错不错,终于安装完成了。

楼主:
飞机装好后,进行了试飞,整机感觉飞行性能良好,但有一些小小的吐槽点,1,电池板导槽不够长,装电池时比较不方便。2,电池仓偏小,尺寸偏大一点的电池不是很好装,有时还装不进去。

网友(2021-11-23):
试飞视频不上一个吗

网友(2021-12-31):
不错,不错,看起来很精致,我也想学习装机

网友A:
这机机,太单薄了,电机位置,垂直的方向,就更薄弱了,优点是轻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机,太单薄了,电机位置,垂直的方向,就更薄弱了,优点是轻巧吧。

优点是便宜。做工不差的情况下,550级的配件价格,放开的练习。机无完机,有的小地方可以更优化,从小零件看得出来设计强迫症,是真的花心思,不是图简单。两块5000毫安,80c电池带一块2s2200独立供电,700桨,105尾桨,重5.1kg整。

网友:
我带的贴纸怎么是白色的呢!

楼主:
期特新越舞者550上市,更进一步降低练习直升机的入门门坎

网友B:
飞越改名新越了?

这造型实在是欣赏不来……看来是我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越改名新越了?

新越是老飞越分家后的新品牌了,飞机的精度还是不错的,关键一点是性价比高,配件价格比较平民化。

网友:
快点上视频,大家都很期待

网友(2022-05-04):
震动情况怎么样

网友:
我的是,只有机身无尾管80左右(OMG比较久的电机),不上大桨有尾桨,75%油门震动220-300。飞上天悬停也就600多,大桨未平衡,200多一幅的便宜桨。翻滚下1100。

网友(2023-02-20):
引用 楼主:
期特新越舞者550上市,更进一步降低练习直升机的入门门坎

都一年了,啥时候上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