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RS在F4V3上遇到的问题,大手子进来看看

楼主(2021-10-24):
F4V3的UART6不能接ELRS接收机的TX RX口,所以接在了原本接图传的UART3口上,那么UART6的TX能接图传的调参线吗?

网友:
当然可以。在配置里面把UART6打开设为smartaudio或者irc

网友A:
什么协议不能用uart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协议不能用uart6的?

elrs接收机,用的CRSF协议。

网友:
之前说不能1接口。用1也问题不大。6口接图传你地面站设置图传不就可以了

网友:
Crsf接uart6肯定没问题

网友:
翼飞protek25的飞控也不能用elrs接收机

网友B:
6我是接的gps,因为不用tx,只需要rx……这个飞控的反相器貌似关不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6我是接的gps,因为不用tx,只需要rx……这个飞控的反相器貌似关不掉

兄弟没挺明白,GPS的TX接6的RX,那GPS的RX接6的TX还是没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没挺明白,GPS的TX接6的RX,那GPS的RX接6的TX还是没接?

接了,但不确定它在工作,gps在飞控上应该只是一个单向通讯吧~

网友(2021-12-10):
引用 网友B:
接了,但不确定它在工作,gps在飞控上应该只是一个单向通讯吧~

闹呢?飞控固件启动后会设置一些gps参数,你不接tx试试还能不能正常工作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