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木板玩具到铝板玩具

楼主(2021-10-24):
玩过木板机的都知道木板做成的机器是怎么一回事,于是,铝板机开始提上日程,本来是想求助外加工,一打听加工费要一千多,而且正规的图纸我也不会画,算了,还是按木板玩具的尺寸照葫芦画瓢,看看能不能做成功。机器大部分可以说是成了,强度可以说还行,精度不好说,xy垂直是可调的,问题不大,台面平行度大概在1mm左右,用木板做副台面,铣平后用15元的百分表测垂直,大概在0.2到0.5之间。
每一台机器都有自己极限加工数据,在加工之前用很长时间找找这台机器加工铝合金板的最佳数据,经过几个月的折腾,经过不下于10次的撞刀撞机,最后确定这台机器加工铝合金最大F值150,最大下刀每层不能超过0.1mm,切断不能超过12mm,为了把25mm后的铝板切成两块L型,只能分两面切,木板机铣铝合金最大的问题是无法保证精度,单走直线是可以的,开直槽勉强可以,为了尽量提高精度,在铝板上划线要尽量精确,用3001的尖刀,对准第二基准直线先走一个来回,确定后开干,实际效果还是可以的。

昨天发帖的时候没有图片说明今天补上
1,6061铝板两块L型的25MM厚,背板20MM厚,台面15MM厚,其他都是10MM厚,
2  铣垂直,
3  铣浅槽
4  两块侧板加工后
5  组装到一半
6  驱动器和接口板放在背板的后面连接线尽量短
7  背面远景
8  正面

楼主:
还有限位没安装,Z轴垂直没有调整不知道如何调整,等到需要调整是才发现,X轴和Z轴之间应该有一块转接板,Z轴的导轨安装基板和X轴之间应该有一块转接板,没有这块板,垂直调整有点难。最近连接坏了两台旧电脑,感觉这个坑有点大。

网友:
30mm的铝板也是木板机切割的?很厉害了

网友:
用木板机造铝板机,然后在用铝板机造铁板机,牛,原来木板也能啃铝,这下我有信心弄个小铣床了,做铜铝金属

网友:
很牛的木板机

网友:
能动起来就成功一大半,以后慢慢升级

网友:
0.1的进刀量要加工很久啊

楼主:
没办法啊,木板玩具就是这样的,一块侧板固定好之后至少一个星期不能动,一个3*20*160的浅槽整整干了9个小时,为了能够成功保证在完工之前木板玩具不散架,干完之后拆了从新组装调整,再干下一个工件。

楼主:
我就是闲得无聊,好奇害死猫,我就喜欢烧脑细胞的玩意。玩木头和玩铁是一样的需要时间和经验,这玩意不一样,需要很多脑细胞才行。顺便说一句,CNC目前在木工行业普及中,有一句话很准确,这一行门槛很低,台阶极高。

网友:
自己造了个自己有托光轴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