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离合器甩块问题

楼主(2021-10-24):
如图,这个离合器甩块安装时,
带箭头这面是面像自己还是面像机器?

网友A:
这么放就可以,箭头是轴的转动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放就可以,箭头是轴的转动方向。

好的,谢谢指导

网友B:
箭头如果对着里面的话,还能看到箭头指示么?所以一定是箭头在外面呀

网友:
不用谢。如果轴的转动方向和箭头方向相反就翻过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箭头如果对着里面的话,还能看到箭头指示么?所以一定是箭头在外面呀

谢谢指导啊,我感觉我都傻了离心力向心力都搞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