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晒我的机6090雕铣机cnc.

楼主(2021-10-24):
三轴上银直线导轨,xy轴25,Z轴20,TBI滚珠丝杠,XY轴2505,Z轴2005,无动力主轴,750W伺服电机直驱。DDCS3.1系统,手轮,天车双Y结构。

网友A:
这是能雕啥,直升机悬意头能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能雕啥,直升机悬意头能雕吗

很明显不能

网友B:
这个跨度这么大,丝杆放单边驱动,对精度没影响吗,

网友:
喜欢天车结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跨度这么大,丝杆放单边驱动,对精度没影响吗,

他是双丝杆,两边各有一个

网友:
说说价格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他是双丝杆,两边各有一个

哦,看到了,有张图能看到

网友:
不错,还差个旋转轴

网友:
   动手能力强,不错

网友:
这机器够强悍的,可能有2吨重吧,这种双Y两个电机驱动器是直接并联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跨度这么大,丝杆放单边驱动,对精度没影响吗,

一般认为丝杠的长径比在30~35之内对精度基本没有影响,不过看他这个肯定是不止35了

网友:
这底座太扎实了吧。。。

网友:
好机,好机,

网友:
这主轴转速太低了,用个大功率伺服电机增速吧。

网友D:
机头跑出工作台一尺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头跑出工作台一尺多

这样好啊,长工件侧面打孔。。。经常为此发愁。。。

楼主:
闲置吃灰  有要的私信我

网友E:
引用 楼主:
闲置吃灰  有要的私信我

有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多重

一吨半

网友F:
性价比很高了,这么结实,行程也大,就是双y轴万一不同步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双y轴的少见

网友:
已然工业机了。。。。家机党默默流泪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性价比很高了,这么结实,行程也大,就是双y轴万一不同步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双y轴的少见

用闭环步进或者伺服就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性价比很高了,这么结实,行程也大,就是双y轴万一不同步会不会出什么问题,双y轴的少见

用带龙问轴功能的控制器,就可保证不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用闭环步进或者伺服就行

嗯嗯,用闭环很棒,但还是担心

网友F:
引用 网友H:
用带龙问轴功能的控制器,就可保证不出问题

龙问轴功能,搜不到相关信息,还有别的关健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龙问轴功能,搜不到相关信息,还有别的关健词吗

我打错字了,是龙门轴功能,像西门子840D就有,龙门用的系统估计都有,这种从动轴的,进给脉冲,是主动轴发出的。不会不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