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个建议

楼主(2021-10-24):
蓝剑1300mmbigfoot怎么样?

网友:
拿来练习、休闲飞,不错,稳了换前三点。

网友:
前拉机,多买几根桨。

网友:
这家店的机子是可以,就是卖家整天不理人的,全网少有的售后售前最差的企业店了,没有之一。

网友:
拿来休闲飞不错,新手练习的话就有点不合适(有钱人除外)。

网友:
目测应该很好飞的

网友A:
很好飞  速度很慢(也快不起来),起降距离都很短,大轮子不挑场地
缺点:我买的时候转向舵机是塑料齿,很容易就挂了.电机电调有点弱 想快也难.还有就是散热不是很理想 夏天容易遭遇 过热

网友B:
守护者也可以吧。我从夏天飞到现在,从一窍不通到现在可以在开着飞控的情况从容降落。另外,想问问高手,前三点和后三点各有什么太大的难度吗?我现在飞惯守护者,前三点。那这种后三点的上手快吗?还是更难呢。谢谢

网友:
学习,练习,休闲飞,选fms魔鬼v4,没有之一。
起飞重量同级最轻,外场安装最简便,失速点很低,机翼有上反角,超能飘,对场地要求低,手抛草降都ok。
开启锐飞在大风中也能稳定起降。

网友:
机翼安装太高的飞机不喜欢。这种机子往往大小油门会引起抬头低头,除非有较大的下拉角。

网友C:
很好飞,飞完冲浪者等后推机以后,我就开始飞这个飞机了,起飞距离很短,速度还是比较慢的,而且不挑场地,适合新手。现在这个大脚已经成为我的FPV载机了。

楼主:
谢谢大家给我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守护者也可以吧。我从夏天飞到现在,从一窍不通到现在可以在开着飞控的情况从容降落。另外,想问问高手,前 ...

如果你已经熟悉前三点降落,后三点应该觉得更容易,大部分人都觉得后三点更好降。我个人比较喜欢飞前三点,可能是喜欢那种降落的姿态。前三点触地之前要先拉一点仰角让后轮先触地,如果前轮先触地了则容易弹起然后以更大角度再次触地,容易导致前轮损坏。后三点则不需要考虑太多,控制好下降率即可,主起落架在前相对结实一点。fms守护着的前轮好像是一根弹簧一般不容易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好飞,飞完冲浪者等后推机以后,我就开始飞这个飞机了,起飞距离很短,速度还是比较慢的,而且不挑场地, ...

不挑场地太好了在新疆有很多的空地但大多不是很平整的所有不挑场地真的好重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很好飞  速度很慢(也快不起来),起降距离都很短,大轮子不挑场地
缺点:我买的时候转向舵机是塑料齿,很容易就 ...

我的转向舵机也挂齿了,目前勉强能用,本来想换的,但是这个舵机太难拆了,副翼舵机也想换,也是不好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挑场地太好了在新疆有很多的空地但大多不是很平整的所有不挑场地真的好重要

场地不是很平的话最好买这种大轮子的。但是如果没有飞过固定翼的话,最好先买个便宜的飞机练手,比如冲浪者之类的。

网友:
前三点的比后三点的飞机好起飞和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转向舵机也挂齿了,目前勉强能用,本来想换的,但是这个舵机太难拆了,副翼舵机也想换,也是不好拆。 ...

没转向飞起来多别扭啊 ,我是发现扫齿立刻就换了...而且我两个大脚都有着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场地不是很平的话最好买这种大轮子的。但是如果没有飞过固定翼的话,最好先买个便宜的飞机练手,比如冲浪 ...

其实我更建议新手上带滑跑的固定翼 容错率比较高...新手上手抛 有时候 一抛就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