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请问田宫豹2A6如果不用4YWD,可以用哪些遥控器?

楼主(2021-10-25):
RT,目前手里有乐迪AT9S但是很多功能无法调试出来,请大佬帮忙答疑,谢谢啦

网友A:
要机械微调 电子的很麻烦

网友:
楼主哪个区的,一块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机械微调 电子的很麻烦

能不能不用那么古老的控,并且也不便宜

网友B:
很简单,我就用的futaba14通道,把微调开关映射到三档开关上,再把行程量调一下,就完全成了独立控制开炮机枪等功能。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我就用的futaba14通道,把微调开关映射到三档开关上,再把行程量调一下,就完全成了独立控制开炮机 ...

我用乐迪AT9S,大佬能教我一下吗,感谢感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乐迪AT9S,大佬能教我一下吗,感谢感谢

这要看摇控。我没有你的这款。我的控可以随意设置微调开关。我把微调开关分别映射到了四个三段开关上,在把微调通道行程量调到最大(具体大到多少要自己试,试到联动有效为止)。这时候操作就是独立的了,用三段开关控制开炮机枪等效果

网友(2022-06-30):
这个遥控器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吧,很多工程车和货柜车都有用。

网友:
有办法让田豹的声组控制双行走波箱吗

网友:
天地飞7
自己曾经用天7操控田宫虎王,很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摇控。我没有你的这款。我的控可以随意设置微调开关。我把微调开关分别映射到了四个三段开关上,在 ...

哥们,问一下你的扶她爹14sg配坦克的文件能复制一份吗?M1A2研究了好久还是有几个功能没办法用混控打开,把你的配置文件复制一份我看看到底是混控的哪里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