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 好盈200A可以并联6s增容吗

楼主(2021-10-26):
好盈200A铂金4.1的电调,小弟现在想并联两块6s增加续航能力,但纠结于60c还是70c的电池,并联需要选择C数高点的吗?
这个电调单上6S可以吗 还是必须串联12S的呢
小弟虚心求教 感激不尽

网友A:
并联反而对电池C数要求低,上6s还是12s取决于你的飞机和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联反而对电池C数要求低,上6s还是12s取决于你的飞机和电机

谢谢大佬的建议机子是亚拓760x 电机850,这么说那并联增容选择60C的就可以了吗

网友:
续航没必要高c数,电调参数有说明6s到14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