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推力轴承安装

楼主(2021-10-26):
直升机大桨推力轴承,松环紧环怎么安装?看过视频也百度搜索,怎么就理解不上去?没弄明白,没有一个简单明白的说法,求帮助

网友:
路过…无经验者,只见过 B 站有安装视频,本站也有安装说明的。

网友:
从内到外的顺序是 大凹槽→轴承珠(轴承珠凹面朝内,这样在大桨旋转的时候轴承油会被凹面包裹住不至于全部被离心力甩飞)→小凹槽

网友A:
推力轴承内置和外置两种,记住内圈松的朝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推力轴承内置和外置两种,记住内圈松的朝主轴

嗯,谢谢

网友B:
推力装里面的话,垫片就用小圈;推力装外面,垫片就用大圈
内径外径都大的装里面,内径外径都小的装外面,滚珠碗口朝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力装里面的话,垫片就用小圈;推力装外面,垫片就用大圈
内径外径都大的装里面,内径外径都小的装外面, ...

感谢细致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