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有人把锐飞用在不是fms的飞机上吗?

楼主(2021-10-27):
手上有闲置的锐飞,想装在别的飞机上,都是上单翼,不知可行否?

网友A:
建议你下个锐飞那个控制程序。飞控安装也是很坑的,必须按照那个调试程序里的方向来放,你可以仔细看,比如我试过的守护者和赛斯纳。一个是从上面放,就是正常位置。一个是从机腹放,就是倒置的。那如果你放在正面,也要倒置着放才可以。一定要看清安装说明,这个很重要也很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下个锐飞那个控制程序。飞控安装也是很坑的,必须按照那个调试程序里的方向来放,你可以仔细看,比如 ...

多谢提醒

网友:
拔了飞控

网友:
可以,但是其程序是固化的那种
注意安装方向,不然可能是反的
另外,这玩意真心没必要用
不是你在操纵飞机
而是这玩意折腾你

网友:
举个例子。楼上各位大神可能就是老司机,觉得开车so easy 。但刚从驾校出来的新手,没有陪练上路,总是对自己对他人都比较危险(摔机或是砸到其他人或物)。我五月开始入魔,第一架就是守护者,也是练了一个多月模拟器才敢起飞。反正本人比较愚笨,现在也是开着锐飞的自稳模式玩,玩的开心就好。慢慢成长,别摔得自信心都没了,那就没人玩了。以上为愚见,请各位老手批评

网友B:
顺便借题提问一下,锐飞默认都是副翼Y线的,那是不是就没办法给单独插两个通道副翼的飞机用了?比如滑翔机有蝴蝶刹和襟副翼混控这种需求的飞机,谢谢大家

楼主:
临近冬季,起风了,装了锐飞对起降帮助很大,尤其是着陆时,飞机姿态平稳,易操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顺便借题提问一下,锐飞默认都是副翼Y线的,那是不是就没办法给单独插两个通道副翼的飞机用了?比如滑翔机 ...

别想了。。。

网友:
我之前是襟翼装在接收机上,做的两个通道混控加延时动作。副翼没办法。一个自动一个手动,会出问题

网友:
当然可以,但是混控三角翼我没成功。

网友(2021-12-12):
我感觉锐飞没哟调参,没敢用,买的A3S3,主要是自己喜欢做飞机,首飞时还没等微调有可能就炸鸡了,用飞控是想把飞机拉到高处,有时间进行各种微调,等各种设置都调试精准了,有没有飞控也无所谓了。

网友:
我头像的这个飞机,还没等细调就炸鸡了,这回安装个飞控,就有时间进行微调了

网友C:
我试过,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试过,不行

为啥不行啊?方向反了?

网友(2023-01-29):
要测试修正方向。
如果一个反向了,需要加个反向器,或者把平尾的舵臂180度后再装;
2个都反向了,把飞控直接水平调转180度安装

网友:
不建议装其他飞机。同样的fms飞机你换个机型装都会有问题。
因为飞控是需要根据不同机型调整参数的,就好比不同的飞机你需要在遥控器里设置不同的舵量之类的。
而锐飞没有外置调参装置的设计,无法自行调整,不同机型上的锐飞厂家都是针对相应机型调整好的,互换是有可能出问题的。
一个调整好的飞控,对新手而言毫无疑问是会大大降低入门门槛,对建立信心有无可置疑的巨大作用。
厂家这么做应该是为了防止不熟悉飞控的新手不会调,反而会因为用飞控导致更容易炸鸡。
当然,副作用是客观上也的确能多卖出一些飞控
不过一个机上装一个也确实有好处,省的挪来挪去费劲调来调去费脑子不说还很容易一不留神反而出问题,飞控一出问题基本就一个结局,炸鸡坏处是得多费些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