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贴贴完第二天喷哑光漆起皱起泡

楼主(2021-10-28):
号手051c自带的水贴,为了防止水贴脱落,喷了三禾的哑光漆,结果悲剧了

网友:
水贴下面有空气,贴上去后要用沾了软化剂的棉签轻轻滚压。

你这个很难救回来。

网友:
不能用三禾喷水贴,三禾有几率腐蚀板件,不能瞎喷。田宫郡士保护漆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
上完水贴,干燥后要再上一层保护的专用光油,光油干后才能喷漆。

网友:
自喷漆是像汽油一类的,会溶解,腐蚀。自喷漆里头的稀料类似汽油和酒精。这个水帖没救了,慢慢铲除,重新干吧

楼主:
谢谢各位大咖的热情回复,另外问问通常上哪定制水贴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咖的热情回复,另外问问通常上哪定制水贴

话说你试试可以把甲班喷白,贴上水贴再喷灰,最后撕掉水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