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未用的28cc,拨桨不吸油,各位师傅帮看看:

楼主(2021-10-28):
1,接收机上电,油门全开;(CDI暂不上电)
2,风门关闭;
3,单次拨桨、左右晃桨,油管里面的油面一直不动;
4,把发动机上的油管拔下,嘴吸可见油箱油进到油管里;插回去并上了紧固,接口不漏气。
5,继续拨桨,油管靠油箱段的气泡一直不移动,靠发动机这头都是空气。

发动机此前已经磨机调试好了的,并上过天十来个起落。摆家里闲置多年,最近比较闲,又想捡起来玩玩,今天去试发动机,没想到油都吸不上来。
walbro化油器,各位师傅帮分析下原因。

后面拍好照上图。

网友A:
化油器泵膜坏了,换一个

楼主:
逐一排查,转动桨轴能听到噗噗的排气声和啾啾的吸气声,所以活塞气密性应该正常。
只可能化油器的问题了,拆下来研究一番: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油器泵膜坏了,换一个

泵膜是正面这个蓝色的,还是反面这个黑色的?

楼主:
化油器型号是WT419:

正面一颗螺丝打开是这样的,蓝色的一个片片,
像是单向阀?

反面四颗螺丝打开,一个黑色的膜,这个是隔膜泵?

和发动机接口,除了可以看到油门,还能看见上面有个小孔(半弧形里面):

网友:
拆开  化油器清洗剂喷一遍。尤其是最后一张图,都打开,里面的油路也容易堵。总之能拆的全拆,喷完装回去试试

网友A:
黑色是泵膜,我有华博罗化油器,需要吗

网友B:
黑色的是震膜,看一下这个是否变硬,这个下方有个锥形带小弹簧的针阀,估计是针阀堵住了,用油泡一下就好

楼主:
已经拨着了,谢谢各位师傅!

稳定运行5分钟,还拍了一段视频,油门响应似乎也不错,然后就熄火了,再拨运行2、3分钟,又自己熄火,排气口有点青烟,是不是润滑油放多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的是震膜,看一下这个是否变硬,这个下方有个锥形带小弹簧的针阀,估计是针阀堵住了,用油泡一下就好

多谢,学习到了。
来自微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是泵膜,我有华博罗化油器,需要吗

暂时还能用,谢谢!
来自微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