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莓派图传新大功率网卡ac180

楼主(2021-10-28):
经过多次改版,实际测试,效果非常不错。实际功率高达800mw以上,频点5.8有30db峰值32db。网卡自己焊接的usb线,方便自己用的空中端直插。双天线配合新固件使得图传信号更加稳定。

目前空中端配图片上的5db天线,地面端网卡用t4u,用板载天线,应该是2db天线吧,目前飞了10公里,能随便飞行。5db ,7db  14db  17db 26db都测试过,比之前用华硕56单天线都要稳太多了,玩过的人应该都知道,远距离华硕56 到单天线,飞机浮动大,回传视频有时候会花屏。解决办法,把华硕56网卡内置的另一个天线口引出来,配合固件开始stbc功能,稳定性能大大增加。

原装座子换成ipex头,需要配合热风枪拆装。
最近飞的视频链接的,b站也有不少测试视频。
【7db拉锯21.5公里~树莓派图传-哔哩哔哩】https://b23.tv/454qf3

楼主:
之前应该有不少,从开始接触到放弃的,我这里说一下原因吧。摄像头不能省,不要用十几块的csi摄像头,正常我是推荐用hdmi转csi跟网络摄像头。hdmi画质最好,延迟虽然比单独csi摄像头高那么一点,固定翼220ms延迟影响不大的,新固件设置720 p60 帧用手机有人测试150ms延迟了,我用网络摄像头我主要是我嫌弃hdmi相机太重了,网络摄像头,画质比狗差点,但相比较轻,逆光比gopro好。也可以用360全景相机,配合手机使用,能利用手机陀螺仪360 观看,b站视频有一期。

楼主:
还是室外要看的清楚,显示器或者手机亮度必须要高,屏幕最好是800cd以上的,个人用的是1000cd的,目前手机有不是高亮的,不是高亮的,需要在阴凉出观看,对场地就有要求了。早起固件用wifi热点给手机连接,容易出现干扰显示器或者手机视频问题,建议用openhd 跟ez最新固件。最后强调一点,网卡双天线很有必要!!!!

网友A:
这货体积降不下来是硬伤,便携小飞机盛行的年代限制了普及,价格也已没了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群友路过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货体积降不下来是硬伤,便携小飞机盛行的年代限制了普及,价格也已没了优势

这是叠加了飞控,不加飞控,可以做小的

网友C:
尺寸要是有45*60*20以内。(图传天空端+飞控)60翼展都可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尺寸要是有45*60*20以内。(图传天空端+飞控)60翼展都可以上了。

大疆都没做到,现在这个功率跟大疆差不多了,发热很厉害的,散热片就需要那么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疆都没做到,现在这个功率跟大疆差不多了,发热很厉害的,散热片就需要那么大。

大疆天空端实际性能不是高清,只有720P.120FPS 性能并不算好
树莓派天空端是1080P.60FPS

我发现树莓派的主板,还自带WIFI 蓝牙 TF卡,还有几个插口,板子上还有两排插针,如果这些东西都优化的话 40*40的尺寸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至于散热这块,东西做出来了。五金加工,也都不是事。有原始尺寸,CNC出刀路做外壳,出样品 也就是一个熟练工一天的工作量。

说了这些。只是想表达,其实树莓派图传,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天空端实际性能不是高清,只有720P.120FPS 性能并不算好
树莓派天空端是1080P.60FPS

谁跟你说树莓派能1080 p60了?1080p只有30 720p6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疆天空端实际性能不是高清,只有720P.120FPS 性能并不算好
树莓派天空端是1080P.60FPS

做不到的,因为你买不到芯片,这个芯片不卖的,市场也找不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不到的,因为你买不到芯片,这个芯片不卖的,市场也找不到呢。

貌似树莓派可以定制?

网友(2021-12-25):
有小尺寸的树莓派

网友:
我想有机会入于一套4G图件

网友(2022-10-14):
搞得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ac180 网卡,淘宝没看到,哪有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