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纳姆的四级六级模具主轴怎么样?有用过类似模具主轴的大神指导一下意见呗。

楼主(2021-10-28):
陆陆续续混论坛已经好多年了,准备搞个雕刻机玩,轻型雕刻机嘛我想用无动力显然也不一定合适,毕竟架子刚性不足以发挥无动力主轴的优势,
那就用电主轴了,看了论坛也不少年了,电主轴大概有两种,一种就木工雕刻机的,2.2KW 一下,一般不超过1000块,另一种就是所谓模具主轴,2.2KW 的 普遍都到2000以上。
我的使用需求大概就是加工铝合金的机会较多,雕刻牌子应该不会太多,我的想法是买一个 1.5KW的德纳姆的模具主轴,6级,8000转的,低速力矩应该会大一一些。

楼主:
德纳姆的1.5KW  6级 8000转的电主轴,淘宝价x3千了,有点小贵,如果真的好用,寿命啊,精度啊,噪音啊,加工效果等都比木工主轴好很多的话,咬咬牙拿下也是划得来的

楼主:
看来这边用的不多啊,特意花了钱去木坛搜索了一下,感觉可以买。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用400w伺服加无动力直连方按,重量合适,转速也满足大部分需求,还不用接水冷,如果用750w转速不够,也太重了,只前买过一个二手800w的所谓的模具主轴,一点也不好用,我想模具主轴应该主要是指精度高,而不是扭力大,不可能指望拿它开粗吧,还有钻孔的话,是比较需要低转速大扭力的,铣金属转速都不适合开太高,刀具磨损快,

网友:
另外友情提醒,铣铝合金的话,最好做好防护加切削液,不然很粘刀

网友:
模具主轴,名字挺好听的,价钱可真不便宜。

网友:
。。。。。网页错发重了,怎么就碰不到取款网页重几次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用400w伺服加无动力直连方按,重量合适,转速也满足大部分需求,还不用接水冷,如果用75 ...

伺服直连无动力主轴也考虑过啊,搞DIY 很多时候都用些小刀,比如6mm小刀,3000转铣铝,转速太低,效率也低啊,如果用更小的刀就更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我会选择用400w伺服加无动力直连方按,重量合适,转速也满足大部分需求,还不用接水冷,如果用75 ...

400W伺服加无动力不知能在铁上钻孔吗?我的1500W水冷主轴在铁和铝上都钻不了孔,只能在木头上才能钻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400W伺服加无动力不知能在铁上钻孔吗?我的1500W水冷主轴在铁和铝上都钻不了孔,只能在木头上才能钻孔.

金属钻孔转速都不高,扭力要大点,转速高,钻头一下就烧掉,400w伺服钻孔肯定是可以的,进给别太快就行

网友:
自己做的无动力主轴各种跳动震动太厉害了,一直想换一个,考虑了很久下不了决心,1,水冷主轴,适合木工浮雕,优点是静音,同心度高,缺点是扭力小。2无动力配缝纫机无刷电机,优点是恒扭力,速度可调500——5000左右,缺点是需要改造,对于小鸡来说个头有点大。3直流无刷风冷主轴,这个主轴用的人不多,据说扭力相当于2.2千瓦水冷主轴。

网友C(2022-05-06):
建议你买品牌主轴,然后选择换刀主轴,如果用无动力主轴一定考虑主轴和电机散热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你买品牌主轴,然后选择换刀主轴,如果用无动力主轴一定考虑主轴和电机散热问题。

业余玩玩,现在这个主轴感觉还可以做铝还行,比木工电主轴好。就是换刀麻烦。业余玩玩效率就不是那么重要了。后续可能的话,会自己做个无刷无动力主轴换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业余玩玩,现在这个主轴感觉还可以做铝还行,比木工电主轴好。就是换刀麻烦。业余玩玩效率就不是 ...

如果不用换刀主轴,你就永远停留在玩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