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悔买了个四爪单动卡盘

楼主(2021-10-28):
二手盘,好紧。光是拧拧就累,想到如果用起来找正要打表左拧拧右拧拧简直没法用。一直不喜欢这玩艺,突然想到可以拿来当平口钳用就买了,当平口钳也应该买个自定心的。

网友:
卡盘买新不买旧,特别车床上

网友:
四爪能夹异形件,自动定心的不行,还是有用的

网友A:
二手的,回来之后需要完全分解,wd40除锈,螺纹和卡爪滑动部分涂上锂基润滑脂,丝般顺滑。
我原来的100三爪卡盘,用来夹核桃很爽。就是有点重,后来用2寸精密平口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手的,回来之后需要完全分解,wd40除锈,螺纹和卡爪滑动部分涂上锂基润滑脂,丝般顺滑。
我原来的100三 ...

时间久了就对尺寸重量宽容一些了。以前觉得2公斤很大很重了,现在宽容到3,4公斤了。

网友B:
说四爪单动没用的肯定不是玩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四爪单动没用的肯定不是玩家

确实不是玩家,没玩过啥
也不是说没用,使用不方便找正工作量大,能不用尽量不用。
看结构,四爪单动的夹紧力应该比自定心的大

网友C:
这都是要买的,我车床买的时候3 4爪自定心和4爪单动都一起买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都是要买的,我车床买的时候3 4爪自定心和4爪单动都一起买了的

4爪自定心不是很必要,这钱花的冤,有3爪定心和4爪单动这两个就够了,我的车床配的是160mm三爪和200mm四爪单动,有这两个几乎就没遇到过装夹不了的工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B:
4爪自定心不是很必要,这钱花的冤,有3爪定心和4爪单动这两个就够了,我的车床配的是160mm三爪和200mm四 ...

160和200的卡盘,至少得装夹4-8mm以上的轴,再细的你是怎么装的?玩模型2mm的轴也很常见。

网友:
二手收回来不好用是没有好好收拾。其次,单动卡盘理论上讲精度要高于自定心卡盘,调着费劲是因为没有经验,多用用,多下手,之后楼主的问题就都不是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0和200的卡盘,至少得装夹4-8mm以上的轴,再细的你是怎么装的?玩模型2mm的轴也很常见。

夹那么细小的东西谁还有用卡盘的,我是这么解决的,主轴锥孔插5转3的锥套,然后把MT3的铣夹头怼进去,精度还好,后面自己车个12mm的拉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爪自定心不是很必要,这钱花的冤,有3爪定心和4爪单动这两个就够了,我的车床配的是160mm三爪和200mm四 ...

我这里经常要车4方的小东西,自定心还是很方便的,所以还是要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经常要车4方的小东西,自定心还是很方便的,所以还是要买的

四方东西如果规格比较单一的话用三爪卡盘加个开口圆套就行了,规格多就麻烦点

楼主(2021-12-07):
有点感受到四爪单动的好处了,螺纹结构能加更大的扭力,螺纹多几条夹紧力应该也能大一些。

网友E:
单一支夹头匙, 真的不方便.
用一对夹头匙, 就方便了.

四方, 长方, 偏心的都不能用自找三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一支夹头匙, 真的不方便.
用一对夹头匙, 就方便了.

没太看懂。两支,同时转对边,一进一退 ?再改成电动数控

网友E:
四爪卡盘, 四个匙孔分别顺时针数为A, B, C, D.
A, C 为一组, B, D 为一组.
当工作件安在卡盘上, 不要夹太紧.
找正时, 把两匙分别插入A, C. 同步转动, 一支顺时针转, 另一支反时针转.
然后重復B, D 那一组.

同时用两条匙, 比单匙快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爪卡盘, 四个匙孔分别顺时针数为A, B, C, D.
A, C 为一组, B, D 为一组.
当工作件安在卡盘上, 不要夹 ...

感谢好经验
想想确实很好。一把钥匙先松再紧,松了心里就没底。两把钥匙相当于平移,没放松。

网友:
引用 网友D:
160和200的卡盘,至少得装夹4-8mm以上的轴,再细的你是怎么装的?玩模型2mm的轴也很常见。

买个电钻夹头,夹到卡盘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点感受到四爪单动的好处了,螺纹结构能加更大的扭力,螺纹多几条夹紧力应该也能大一些。

还能车偏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