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砖引玉】自制tx16s 内置Elrs 2.4G高频头

楼主(2021-10-29):
       最近开源项目Elrs大火,除了便宜稳定的优点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不管你是自制,或者是betaFPV或者是化骨龙还是其余什么厂家,只要是Elrs且频率一样,都可以对频使用。也有很多大佬做了视频教程,我先搬运一下下(以下排名不分先后):
1. 蓝色枫叶

       这里是我经常用的刷写方式,虽然对电脑环境要求高,稍微有点环境错误就不能正常使用,但是优点是可以自行编译一些内容,比如加个RBG来显示当前是否工作。
2. AVIC621

       这是离线版本的地面站使用教程,虽然Elrs有线上版本的地面站,但是由于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导致网络环境不好的小伙伴无法正常使用,因此这里的教程针对这些小伙伴的难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实测非常好用
3. Github的项目链接 https://github.com/ExpressLRS/ExpressLRS
4. Expresslrs官方网站链接 https://www.expresslrs.org/1.0/
        对比黑羊系统,Elrs的缺点当然也有,比如很多人都卡在固件刷写这一步,无法刷写固件基本就意味着无法正常对频使用;还有只支持1~4通道的线性操作,剩下的5~12通道都是开关通道(V2.0会有改变,但也只是从三段开关变成128段开关,可以配合转接板飞飞小固定翼了)。
        学习完这些之后,就会对Elrs有比较详细的了解,想入手的小伙伴们可以先学习一下。一、制作高频头
        接下来是2.4G发射机自制教程,适用于tlite,xlite等小遥控器的nano接口,当然这里我选择给tx16s内置,得益于其巨大的内部空间,散热也不是问题。所需材料有0805 10k电阻,16v10uh钽电容,esp32-wroom-32 4mb版模块,e28-2G4M27s模块,dc-dc转3.3模块,USB转TTL,还要一个从嘉立创白嫖的pcb。

接下来就是把模块焊接在pcb板上,这里需要用到一项技能是拖焊,采用刀头焊接比较合适,如果是第一次接触,建议先看看看焊接教程,利用废板练习一下,毕竟模块也是用钱买来的

正面摆放如同所示

背面摆放如图所示

        在焊接完成之后就可以进行刷固件的操作,将高频头与USB转TTL进行连接,tx对接rx,如图所示,b代表boot,需要与gnd短接才能烧写固件

        到这里基本焊接已经结束,有以下两点需要特别注意
1.e28模块,天线座旁边有一个天线选择电阻,阻值为0欧(电阻很小,如果不慎丢失,可以直接短接焊盘),用来切换板载天线和外接天线,我建议烧写完固件之后再去修改电阻位置,避免忘记安装天线而导致e28模块烧坏
2.帖子里没有dc模块的焊接教程,这里选择一款3.3v降压模块进行说明,短接5v和12v之后,旋转十字螺丝,测量电压为3.45v之后,给螺丝打胶,一定要测量模块输出电压,否则会烧坏模块

二、安装进tx16s
        这里我选择舍弃掉一个钮子开关,将其替换成防呆开关,用来切换内置elrs高频头和外置高频头。原理非常简单,用防呆开关切换内置elrs和外置高频头的供电,从而达到选择高频头的目的。
        遥控器自带的高频头通过一条12p的排线与主板连接,其上有用于连接外置高频头的5针脚,而高频头的第三针为正极,用来给外置高频头供电,而右起第3,4根线则是用来给外置高频头供电,所以把这两根线拿出来,接到防呆开关的中间,这样就可以用来选择是给内置elrs高频头供电,还是给外置高频头供电。

        这里将主板上两根线引出,接入防呆开关三脚的中间那脚,然后将开关上两边的任意一脚接回12pin排线上,形成通路。再将剩余的一脚与dc模块的vin连接,这样切换开关就完成了

            接下来就很简单了,外置高频头针脚定义从上到下依次为ppm 空 + - sport,因此只需要将引脚上的负极与dc模块的gnd进行连接,sport引脚与高频头的s进行连接,dc模块的vout与高频头的3.3v进行连接即可,这里我用了一个舵机插头,因为正好三根线,而且高频头在遥控器外壳的另一半粘贴着,这样做方便拆卸。天线我选择了fpc贴片天线,虽然使用效果没有那么好,但是胜在方便,而且实测下来100mw,500hz的情况下,地面拉锯达到了1.5km,对于穿越机来说,十分够用。

        最后放一张成品图,感谢各位观看。

网友:
做个记号,学习一下。

网友A:
请教一下,ELRS现在的方案,2.4GHZ的频率和915的发热不一样是吗?

网友B:
不如直接买个小的ELRS装进去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ELRS现在的方案,2.4GHZ的频率和915的发热不一样是吗?

发热都大,开高功率(200mw以上)最好做好散热

网友:
mark一下,总结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ELRS现在的方案,2.4GHZ的频率和915的发热不一样是吗?

是的,250mw下915的发热量会很大,而2.4g的发热量仅仅比室温高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直接买个小的ELRS装进去就行。。。。。。

事实上小的elrs成品仅有betafpv一家在做,而他家的高频头在设计上也有问题,不能正常使用WiFi更新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事实上小的elrs成品仅有betafpv一家在做,而他家的高频头在设计上也有问题,不能正常使用WiFi更新固件

很多自己DIY拿出来卖的。我之前前买了个。1.1版本后就完全没问题啦。开500HZ都刚刚的。
我买那时候还没有厂做。都是DIY的

网友:
这个控有一部分jr仓带一个高频头空壳,放这个高频头空壳里也很方便,自组高频头。

网友:
这个很强大啊

网友C:
我是内置t-lite的,不过你确定发热只比室温高一点?

楼主(2022-01-01):
引用 网友C:
我是内置t-lite的,不过你确定发热只比室温高一点?

嗯,我用下来确实是这样,tlite我也内置了,感觉差别不大

网友D(2022-04-25):
有没有试过JR老控9X2,升级elrs高频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没有试过JR老控9X2,升级elrs高频头

目前不可以直接连接,需要转接板

网友E(2022-06-16):
elrs支持ppm信号输入吗?

楼主(2022-11-30):
引用 网友E:
elrs支持ppm信号输入吗?

不支持,需要转接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