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元件型号

楼主(2021-10-29):
求好盈电调上的一个SOT-363 双三极管的型号,炸机后电调少了一个元件,现在只有管子的丝印。拆了两个同款电调,用的是两种元件,应该是可以互相代换的,但是网上没有找到元件型号。请各位大神明示,谢谢!
一种丝印是BG。

另一种是一种丝印是4C7

网友A:
帮顶起来,肯定是常用原件。

网友B:
看不太清,试着去51ic和alldatesheet网站查一下。

网友C:
能把贴片元件炸掉,焊盘应该也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把贴片元件炸掉,焊盘应该也坏了吧。

在出电机线的位置,不知道是怎么蹭到了那里,焊盘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太清,试着去51ic和alldatesheet网站查一下。

试过了,反查丝印没有找到。知道是双三极管,想知道具体参数方便买或者其它型号代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起来,肯定是常用原件。

是的,好盈电调经常见这个管子,就是不知道什么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