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夹具m5的螺纹真奇怪

楼主(2021-10-29):
12mm槽组合夹具有个m5的螺纹,看着是做固定定位用的。
这螺纹只能拧进去10mm,就算孔的长度是15,20mm,过了10mm螺丝就拧坏了,明显10mm后面螺纹不对,非常紧
但是从不同地方买的组合夹具都是这种风格,真是神奇,不知道怎么做的,有什么特殊考虑
想用丝锥给这孔整个型还很难,丝锥5mm就会锁死

网友:
小白同学,买本`钳工书'好好学学归吧

网友A:
底孔打的深,螺纹攻得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孔打的深,螺纹攻得浅。

看起来是通孔螺纹的,愣拧也能拧过去,但是螺丝螺纹会被挤压受伤变形。只拧前面10mm就一切都好

网友B:
螺距对吗?是不是细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距对吗?是不是细牙的

原来带的螺丝10mm长,和普通粗牙螺丝没什么差别。

网友C:
是不是有牙套,有的牙套里面中间有卡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牙套,有的牙套里面中间有卡口

应该就是螺丝孔。用普通丝锥去搞,只有被夹死的感觉,一点切削的感觉都没有。

买了个合金丝锥来干,感觉能往前走有切割。合金丝攻到这里比较紧了,没有合适手柄,不太同心没敢太用力,有机会干穿。

网友:
可能是有锥度的螺纹

网友(2024-08-10):
你想继续攻丝透过去,你得用牛逼的丝锥,这个铁的硬度大概是60上下,你得丝锥能拧多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