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请问这个INAV 飞控有人用过吗?

楼主(2021-10-29):
请问这个INAV 飞控有人用过吗?有没有类似Omnibus F4 Pro 容易烧板子的问题啊?

网友A:
F4容易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容易烧么?

omnibus F4V3 不會,但是 omnibus F4 Pro V2會

网友A:
引用 楼主:
omnibus F4V3 不會,但是 omnibus F4 Pro V2會

开源飞控就是一个乱字,硬件也没文档,软件也没对不上号,乱刷固件就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飞控就是一个乱字,硬件也没文档,软件也没对不上号,乱刷固件就烧了。

其实我觉得固件上倒没什么问题。问题反而是在元件用料上面。例如F4 Pro V2是耐压问题。上3S没问题。一上4S就有机会烧板子。当初跟某宝卖家买三块,烧三块。还跟我说别用超过3S的电源…
F4 V3的问题反而是尽量别让舵机直接用板子上的电源,会有机会冒烟…但是若都给额外的电源的话,倒也是可以飞没问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觉得固件上倒没什么问题。问题反而是在元件用料上面。例如F4 Pro V2是耐压问题。上3S没问题。一上4 ...

你说的是BEC问题啊。
第一个也不叫耐压问题,线性稳压器件本身就不适合大压差使用,尤其是飞控板这种完全没散热条件的,压差一上去结温和耗散功率就飙升。
总而言之飞控上的BEC拖动功率太小,用在穿越上,带动灯板蜂鸣器接收机,估计已经差不多了,再带舵机的话小马拉大车了,还是用外置BE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BEC问题啊。
第一个也不叫耐压问题,线性稳压器件本身就不适合大压差使用,尤其是飞控板这种完 ...

也是,后来我都用外置BEC了

网友:
这款飞控yijingtijgchanw

网友B:
这款飞控已经停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款飞控已经停产了

问了几个卖家,的确是停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