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元木箱制作40x32cm 大4驱

楼主(2021-10-30):
做惯了小车模型, 忽然想做个大的。
想起如果履带,减震也要,那猴年马月能搞定。 何不直接把电机,装在一个底盘下面,直接搞定,
于是真2小时就搞定一个, 动力还不错 (看下面视频)。

网上采购相应的材料
关键词  实木水果收纳筐复古木箱,  GB37-555电机 270转 , 20A双路双向电调   ,85-130MM轮胎, 8mm连轴器
制作过程:
电机固定在木箱底部
焊接电机线
(左边两组电机并联后,再接双路双向电调的其中一路, 右边也如此
(如果两电机转向反了, 交换其中一个电机背面两极焊点)
(建议用子弹头接口,好调整电机转向)
最后插双路双向电调调试
1)(3P白线插油门  单黄线可以不插)先确定前进,后退电机方向一致。(如果某电机转向错误,交换子弹头)
2) (再插上单黄线)控制方向,如果与预期不一致,可能是遥控器反向了,设置回来

网友A:
4个550减速电机啊,这动力厉害了啊。话说这马达转数肯定有差距,难走直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个550减速电机啊,这动力厉害了啊。话说这马达转数肯定有差距,难走直线吧。
同一家采购的,  一致性很好.   视频曲线,是我在操作.
出现的问题只是: 电机座多家购买, 又没有减震, 结果基本只有3轮着地,  效果都还可以( 就是视频中的)
  换了电机座就4轮着地( 木箱底部也很平, 电机座一致 ) 推荐 驰名电机的 GB37 4元一个那种, 碳钢厚实且垂直

网友(2021-12-02):
加上减震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