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组合的电池?

楼主(2021-10-30):
如图,按电压来分,应该是4串的电池,但是拆开里面是6个电芯的,这能看得懂是什么组合吗?

网友:
两侧先两并,然后跟中间两片组成四串,但这样容量不一样啊,除非两侧的四片是旧电池,容量只有中间两片的一半,总之这种组法肯定有问题

网友:
我有4片10ah的,2片20an的铁锂电芯,然后我就默默的组了一个20ah 4s的电包给外场用。自己这样凑合算废物利用,商家这样搞,算丧尽天良。

网友:
不同的串并,各个单元电池的内阻、容量都可能不一致,这种组装将大大缩短电池的寿命,也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网友:
这是花样作死啊

网友:
    长知识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