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架F1D飞机即将完工

楼主(2021-10-30):
为了搞国内比赛的F1D-P和P1D-P飞机,把F1D飞机的制作耽搁了两年时间。今天终于把所有的零部件全部做完,就差一张蒙皮了。需要用到0.5微米的OS膜才能确保飞机重量在1.4克左右,如果用现在已有的1微米OS膜,重量可能要达到1.48克。这一等又不知道要多长时间才能完成了,真后悔买橡筋的时候没有一起买0.5微米的OS膜。

网友:
好轻的飞机,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材料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是什么材料做的?

轻木(巴尔沙)

网友:
极致,极限,极品。

网友B:
1微米os膜?哪有卖的?

网友B:
1微米的膜?哪有卖?

网友C(2022-03-26):
楼主,你做的很棒!我也在尝试做,但是我卷出来的轻木管很重,30cm长就接近0.6g了,厚度是用1mm轻木片打磨到0.3mm厚的,请问你用的轻木是多少厚的?感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做的很棒!我也在尝试做,但是我卷出来的轻木管很重,30cm长就接近0.6g了,厚度是用1mm轻木片打磨 ...

也是0.3mm的木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微米的膜?哪有卖?

现在淘宝上也有1微米的薄膜卖了,我徒弟已经买到了,你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