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伟力V950

楼主(2021-10-31):
第一:这个舵机摇臂是原厂的然后调试着调试着就从舵机上脱落下来,然后我就从那个钩子那里把了下来(以为是要换摇臂)

第二:起飞时原本往左偏(不是尾巴),然后按照说明书去调,进入悬停调试模式后,往右按了那个副翼微调往右按了4-5下,然后又起飞发现没这么往左可是变得往前往右了还很快那种,然后我立马切了hold,螺旋桨还是啪啪打地上了,不过还好十字盘和旋翼头没坏。回来就发现舵机摇臂掉了一根。

第三:重新对码能返回原厂数据吗?如果不能怎么样才能恢复原厂数据。

第四:我重新装回摇臂我需要做什么调试吗?

第五:如果一个电池稍微鼓起来一点可以用吗?

第六:V950能用11.1V  1800 mah 35C的电池吗?

第七:有了6G与3G模式的切换,那idol模式开关起到什么作用呢?

网友A:
电直基本的调试方法都一样。也不用非得原厂数据。对码成功后,把各中立点恢复调整到原来的数据,然后舵机摇臂看对面舵机角度基本保持一致装回。然后调节拉杆螺丝给十字盘调水平即可。

论坛里好多调试帖子多看看。原理一样。

电池鼓包是过放导致的。寿命会变短。不建议3D激烈飞行,航线或者改做控电用吧。

可以用大C数电池,会更暴力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直基本的调试方法都一样。也不用非得原厂数据。对码成功后,把各中立点恢复调整到原来的数据,然后舵机摇 ...

谢谢大佬,怎么把各中立点恢复到原来数据呀,然后拉杆螺丝在哪

网友A:
你原来调了啥,反向往回调。遥控上应该是可以看到数据。拉杆靠球头那不就是螺丝么,拧就行了,调节长短。建议你先翻帖子看看450调试的吧。看你描述的问题应该是刚摸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调了啥,反向往回调。遥控上应该是可以看到数据。拉杆靠球头那不就是螺丝么,拧就行了,调节长短。建 ...

大佬这怎么调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调了啥,反向往回调。遥控上应该是可以看到数据。拉杆靠球头那不就是螺丝么,拧就行了,调节长短。建 ...

楼主:
你看右边的舵机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看右边的舵机

这个搞定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看右边的舵机

可是很振

网友:
十字盘调平,飞机震动检查横轴、主轴是否弯曲。你还是先去看看450级别的调机教程回来再弄你飞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