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6iz 的对频问题

楼主(2021-10-31):
本来好好的,然后我添加了一架新飞机,结果新的没对接成功,然后之前所有的飞机也都对不上了。一开机就显示信号发射中,然后一直滴滴的响。以前已经对好的飞机也不能用了。

楼主:
之后就再也对不上了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3D开关问题?按理不应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开关问题?按理不应该这样。

刚看了一下,所有开关都正常

网友:
遥控器有问题了

网友:
开机选项里找找 你设置了开机报警吧

网友:
摇杆都放中间再开机试试

网友:
警报提示的是开机时飞行挡位不是正常(normal)
屏幕显示怠速1 ,应该是SE开关没有到位,往后拨。se是三档开关。

网友:
屏幕写着条件,可能你3d那开关出问题了,你要确认已打到最下,如果已确认,可能要更换开关

网友(2021-12-27):
大哥,其实是你油门开机时候没有归零,之前我也这样,后来归零就不会出现

网友(2022-02-12):
sfhh???你用的2系列接收机吗???如果是 还需要从新 按住接收机set 上电重新对拼吧

网友(2022-04-01):
3D开关没有打到位

网友(2023-03-05):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楼主找到解决办法了嘛?

网友:
我用这控都是7008没遇到什么问题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