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30c的高压能换成60c的吗

楼主(2021-11-01):
新手入了一台Beta飞鲸 成品套机,原厂配的是4.35v 30C电池
小弟现在想改60C大容量高压电池,增加一下续航,想请教各位大佬可以换60C的电池吗?

网友:
杀鸡用牛刀而已

网友:
高不高压不是看多少C,是看多少V。

网友A:
        原厂的4.35v已经是高压电池了(LiHv)。一般来说,套机的电池已经是在重量和续航直接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平衡点了,你贸然换大容量电池可能因为重量增加反而续航缩短还影响手感。
        至于换更多s数的电池,你得考虑电调和电机是否能承受。楼主提供的信息有限目前没法判断,但贸然换高s数电池一般是会烧电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厂的4.35v已经是高压电池了(LiHv)。一般来说,套机的电池已经是在重量和续航直接找到了一个不 ...

谢谢大佬的建议小弟主要问题就是想问同是4.35 LiHV,可以把30C换成60C的吗

网友:
c数越大越好的,放心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的建议小弟主要问题就是想问同是4.35 LiHV,可以把30C换成60C的吗

       这个一般不会出啥问题,但你也可以留意一下你飞行时的最大电流,有可能30c就已经绰绰有余了,60c不会有明显改善。
        一般来说,高C数的电池内阻会更低,大电流时压降会控制的更好,如果重量相差不大的情况下,应该还是对体验有提升。楼主可以大胆尝试,毕竟穿越机的乐趣也在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