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伟力K110飞起来抖动。

楼主(2021-11-01):
求助,伟力K110飞起来上下抖动,好像抽风一样,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主轴能上下窜吗,大齿有无压紧,

网友B:
悬停稳定的话,概率是舵机挂了,飞行是会突然上下抖动。

网友C:
可能是炸机后,两轴弯了引起震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轴能上下窜吗,大齿有无压紧,

主轴不上下窜,大齿压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炸机后,两轴弯了引起震动

哪两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稳定的话,概率是舵机挂了,飞行是会突然上下抖动。

悬停也不稳,起飞就上下抖。

网友D:
电调连主板的线是三根,很容易因为机器摔过,震动大了,里面的线有断的,但有线皮包着不容易被发现,还有一种极有可能是舵机有问题,你用手抓住舵机臂,然后在遥控器上打一打升降副翼,看看有没有抖动,打滑,舵机用不上力的现象

网友: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旋翼头里面的黑色胶圈垫圈,使用时间久了变软,可以换一个新的试试,也可以找个硬点的垫片,垫里也能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连主板的线是三根,很容易因为机器摔过,震动大了,里面的线有断的,但有线皮包着不容易被发现,还有一 ...

谢谢,我看看。

网友E:
多半是主轴、横轴弯了,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半是主轴、横轴弯了,检查一下

谢谢,我检察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稳定的话,概率是舵机挂了,飞行是会突然上下抖动。

问题找到了,是舵机抖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调连主板的线是三根,很容易因为机器摔过,震动大了,里面的线有断的,但有线皮包着不容易被发现,还有一 ...

问题找到了,是舵机抖动。谢谢你。

网友:
能帮到你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