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助futaba14怎么设置升降副翼混控

楼主(2021-11-01):
新手求助固定翼混控, 接收机我调好了对应通道也调通了, 目前用的模型设置Wing是normal 但是不会设置副翼升降混控 改了飞翼模型也不对

楼主:
现在设置普通模型 通道对了 就是没有副翼升降混控 ;总共是4个舵机富翼升降混控制

网友A:
你应该用三角翼模式,说明书上有个表,你看看怎么接线。

网友B:
看配置不一定要混控吧。

内侧舵面当升降,外侧舵面当副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用三角翼模式,说明书上有个表,你看看怎么接线。

不太清楚用那种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配置不一定要混控吧。

内侧舵面当升降,外侧舵面当副翼。

网友:
图里设置没问题看着,通道里看1ail和2ail分别是几通道舵机插上就能用应该

网友:
这个问题放到这个飞机上就这么难嘛,和kt板苏27有区别嘛

网友C:
福特吧是一,六通道

网友:
加我微信 我告诉你 381153846

网友:
直接按三角翼设置就能飞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福特吧是一,六通道

好谢谢 说明书不对

楼主:
说明书写的不是futaba插线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配置不一定要混控吧。

内侧舵面当升降,外侧舵面当副翼。

好的

网友D:
我是这样设的,最外侧方向(左右张合反向),最内侧升降(左右同向),中间副翼(左右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这样设的,最外侧方向(左右张合反向),最内侧升降(左右同向),中间副翼(左右反向)。

好的 您是怎么接线的 还有控的设置

网友E:
这飞机贼难飞,等着你炸鸡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飞机贼难飞,等着你炸鸡照片。

嘿嘿 第一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