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关于电池放电及保养的问题

楼主(2021-11-01):
  最近工作太忙,又快到冬天了,估计飞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保养电池是个问题,一个月还得充放电一次。可是充电器放电太慢了,电池又多。想在网上买个那种铝合金或者绕线的那种电阻,但是不知道买多少W,我的电池基本是3S 2200和4S 2600的,另外,买来直接焊接XT60头就可以了么?

网友:
una6 plus 加一个充电保姆,再加一个并充板,并充板够的话,理论上可以同时充放电6X6=36块电池,怎么都够用了,但前提是,这样并在一起充放电,同一块并充板上的电池电压相差最多不要超过0.05V,容量相差都没所谓,6S和4S混充也没所谓,关键电压要一致了再插到一起充放电,这样性价比挺高,其它高档的充电器没用过,A6虽然不够智能,但感觉还行,我都是6S和4S的电池,最后提醒一下,这样操作最好在一个无可燃物,空旷的地方进行充放电,电池尽量分散点摆放,电池多了并在一起充放电,只要有一块电池有小问题燃起来就会引起连锁反应,所以安全第一。

网友:
用汽车大灯灯泡55w两个串联再用,2-6s通用,h7型号最好用,记得买灯泡插头,

网友A:
完全没必要,电池充电到80%。放置一年半载都没问题。
九成的电池都是被炸坏/过放/过充而损坏,而不是放置缺少保养而损坏。

网友:
我用的是A6充电器+保姆一套   很方便,自动轮换冲电和轮换放电,都不管的,由于是轮换冲所以每块电池电压相差很大也无所谓,同时可以冲2块6S电池  或轮换充电6块6S电池  或12块3S电池 ,怎么都够用了,这个充电器用了快10年了,只要你使用的电池在6S内的居多就适合这个充电器,不然就要308以上的充电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没必要,电池充电到80%。放置一年半载都没问题。
九成的电池都是被炸坏/过放/过充而损坏,而不是放置 ...

我都是充到3.85V,有的放一年半载的也就掉到3.8左右,再重新充回3.85,电池好多年了。都很好。
感觉每月充了放放了充就是在浪费电池,锂电池是按充放次数计算寿命的。

网友B:
以前的铅酸、镍镉、镍氢电池存在电压记忆问题,所以得定期充满放完一次以免产生记忆。锂电池并不存在这个问题,可有些人还存在思维惯性。

网友:
我3.85v放置了一年多,没事,后面充放两次就能暴飞了

网友C:
电池密封包好放冰箱,减少自放电。

别这么纠结,想想淘宝电池商家电池比谁都多,他们纠结吗?

网友:
lipo电池充到3.75~3.8v保存,来年飞头两次可能放电不足,循环几次就能恢复正常了,完全不用担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密封包好放冰箱,减少自放电。

别这么纠结,想想淘宝电池商家电池比谁都多,他们纠结吗?

对头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铅酸、镍镉、镍氢电池存在电压记忆问题,所以得定期充满放完一次以免产生记忆。锂电池并不存在这个问 ...

锂电池满电不是说容易鼓包么?

网友E:
看充电器,靠谱的充电器不用这么纠结,设置好以后它全程自主完成。如果充电器不好用,买几颗那种12V55瓦的大车灯珠。并联起来几百瓦的功率,插个BB响,2200的电池几分钟就放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满电不是说容易鼓包么?

是啊。所以锂电池存放就一条:电压既不能低也不能高,一般我都充到3.85V左右保存。讲究点就放冰箱,有助于降低锂离子活跃度可减少自放电,延长不充电保存时间。不过常温存放一年半载电压也降不了多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充电器,靠谱的充电器不用这么纠结,设置好以后它全程自主完成。如果充电器不好用,买几颗那种12V55瓦的 ...

是的,买充电器就找永航

网友:
引用 网友D:
锂电池满电不是说容易鼓包么?

不过充是不会鼓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是的,买充电器就找永航

永航好是好。不过因为算法的优化以及散热能力的提升,充电器的价格已经下来了。平均每功率约等于5毛钱,还是四路输出的那种上千瓦的大功率。

网友(2021-12-12):
我有三块电池充电到3.85,放了三年多,前几天拿出来充满电飞,没感觉有啥异常,还是刚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