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电直基础的新手想入门四轴请大家推荐~~~

楼主(2021-11-01):
电直玩过几年,日本手,手里有18SZ,想玩玩穿越机和FPV。先买个小圈圈机在小公园里练练手,然后再弄个MAK4什么的玩玩。
请问能用FUTABA接收机的小圈圈机有什么可以推荐的?

感谢模友们的回复,现在基本定下来买格普黑影CineLog30 或者BETA的PAVO30这样的3寸模拟版的套机。
现在还有一关于遥控和接收机的疑问。
手里有JR9X2和18SZ,想请教四轴前辈们,是买AC900或者FM900这样的futaba协议(FHSS fasst)的接收机直接配18SZ,
还是买ELRS或者黑羊高频头装在9X2或者18SZ上,然后买相应协议的接收机?

网友:
betafpv套机喜欢哪个来一架,先从2-3寸开始。

网友:
我飞过地平线的torrent110 接收机可以换成futaba

网友A:
日本手玩穿越机不算太友好。入门可以搞个et85,自组就行,用2s,比较适合新手。接收机ac2000可以兼容futaba协议

网友:
去找个兼容futaba的飞机,或者加个elrs高频头自己给飞机装接收机

网友B:
       圈机的话betafpv家的套机算做的比较好的,b站上测评也不少,最近双十一折扣也不错。建议买个elrs的高频头,可以直接对频beta家板载elrs接收机的套机,以后自组的话elrs接收机也不贵,还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圈机的话betafpv家的套机算做的比较好的,b站上测评也不少,最近双十一折扣也不错。建议买个elrs的 ...

beta家的PAVO3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日本手玩穿越机不算太友好。入门可以搞个et85,自组就行,用2s,比较适合新手。接收机ac2000可以兼容futaba ...

多谢回复
AC2000淘宝上好像搜不到嘛,是不是AC900就可以了?还是买个FM900,AC900是FHSS协议,FM900是FASST协议

网友C:
AC900就行,S-FHSS和frsky能用按钮选择,小圈圈机够用了

楼主:
感谢模友们的回复,现在基本定下来买格普黑影CineLog30 或者BETA的PAVO30这样的3寸模拟版的套机。
现在还有一关于遥控和接收机的疑问。
手里有JR9X2和18SZ,想请教四轴前辈们,是买AC900或者FM900这样的futaba协议(FHSS fasst)的接收机直接配18SZ,
还是买ELRS或者黑羊高频头装在9X2或者18SZ上,然后买相应协议的接收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AC900就行,S-FHSS和frsky能用按钮选择,小圈圈机够用了

好的,现在纠结是用AC900接收机还是把18SZ换黑羊或者ELRS什么的高频头

网友:
你如果真想入穿越坑就换ELRS或黑羊,如果只是简单体验小圈圈机可以买这个接收,比AC900稳定。
朗宇M2直升机配了一个小接收机,是s-fhss协议的,我买过俩一个飞M2一个飞圈圈机很好,不过现在换黑羊tango2了,携带方便。
AC900不建议,失控不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beta家的PAVO30吗?

65、75、85三个小圈圈。不过双十一的活动好像完了,现在买就差点意思了

网友:
我最近也想入坑,楼主如果买了啥,请分享下,我看看能不能照搬你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