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告别Mach3引入linuxCNC

楼主(2021-11-01):
准备告别Mach3引入linuxCNC,同时告别windows系统。
干活需要稳定快速的系统,zorin OS很强大的说法
坛子里有大侠在用吗?一起分享经验
现在的稳定版是2.8.2

网友A:
这和debain上的linuxcnc应该是一个东西,不知道最低配置要求。我的pi4一个作服务器一个作神经网络,如果玩这个就得独占一个pi4,再加上加控制卡最少还得1k,吃不消

网友:
10月份的無線電雜誌有一篇應用簡介, 可以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debain上的linuxcnc应该是一个东西,不知道最低配置要求。我的pi4一个作服务器一个作神经网络,如果玩 ...

树莓派用4G内存以上的,加上tf卡,屏,端口电平转接板,配并口神卡 至少1000元,如果用mesa卡,要突破2500了。
我买了一组10前的旧主板+2核心U+2Gddr3 包邮80元,加上25元的16G固态+25元并口卡+25元网卡+捡来的线材电源专门玩LINUXCNC,不到300元
运行debian对机器的要求不高的,现在资源也多了

网友:
按理说这玩意对配置的要求应该跟mach3差不多,见过老外用linuxcnc里面的hobby功能自制齿轮,感觉这玩意比mach更高级一些,但是因为要换系统,比较麻烦所以一直没玩过,楼主可以把试用的心得体会发在这里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软件

网友:
这个和广数980比哪个好些呢?现在想改个数控车,系统一点头绪没有啊。

楼主:
今天安装linuxCNC,简单地用联机试用一下,有种正步走的感觉,不像Mach的运动员入场
有很多不适应,感觉这是程序员的机械实验项目,不是机械员要的现成。
障碍来自语言,
先要熟练使用debian,
Linuxcnc的规制,Gcode,UI与Mach不一样(废话)
接下来要做的,是寻找合适的GUI,还有大量的文档翻译
机器设置调整
难?有点难!

楼主:
继续玩linuxcnc
用linuxCNC附带的latency test测试几台电脑,发现符合运行要求的没有。
严重抖动!!!
包括正在运行mach3的主机。这种情况就是在产生脉冲阶段就直接失步了。
如同官网介绍的和Wiki推荐的电脑,需要做一番设置
大致情况我的是
单核主机优于多核,一些奔腾U反而优于Core多核U
Nvidia卡相当不友好
流行的顶尖配置没有一点优势,AMD芯略好于I芯

设置需要从主机配置开始从BIOS到linux系统全方位
待续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继续玩linuxcnc
用linuxCNC附带的latency test测试几台电脑,发现符合运行要求的没有。
严重抖动!!!

你找找看那软件文档里面有没有官方推荐配置?还有操作系统,尽量用官方推荐的版本,如果是为个人电脑设计的那种系统,会有很多的各种服务驻留系统后台,那些都是抢占系统资源的定时炸DAN,以前确实听说过新款的多核电脑用来跑这类软件不如单核电脑的说法,我曾经用上世纪90年代的破电脑跑DOS系统下的TurboCNC,溜的很,就是界面太古老了,要用键盘操作,也稍显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继续玩linuxcnc
用linuxCNC附带的latency test测试几台电脑,发现符合运行要求的没有。
严重抖动!!!

是否設定有問題? LinuxCNC的運行要求很低, 只要關閉電源管理和使用單獨顯示卡, 即使core 2 duo那些舊機器也可以運行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找找看那软件文档里面有没有官方推荐配置?还有操作系统,尽量用官方推荐的版本,如果是为个人电脑设计 ...

说的对
我遇到的问题和还没遇到的问题,在官网及官网wiki里有极其详细的解释和处理方法
如同linux风格,所有资源都是仓储式的,要大量时间阅读,不光是语言障碍还有跨专业障碍
mach4后linuxCNC是今后趋势,外人也不愿花钱买软件了。
经验1,低成本方案:有现成的机器要换系统的,建议先查询官网论坛;没有现成设备的建议先查询官网wiki,寻找最有值配置。
            简便方案:用$买MESA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設定有問題? LinuxCNC的運行要求很低, 只要關閉電源管理和使用單獨顯示卡, 即使core 2 duo那些舊機器 ...

对的,需要很多设置,测试的电脑都是没做手脚的
现在正在实验
独立显卡我已证实了自己的几个Nvidia的卡,jitter值达到10ms 级别,几乎或者根本不能用,这个牌子在官网是有说明的。
我设置了CPU核心隔离,效果变化是巨大的;因它不要很强的运算能力,我还做了CPU降频,效果也很好(官网没看到的方法)。想想原来用来运行mach的,真不可想象。
现在jitter值已经达到10k nS了,还在调试,看能不能做到0.5K。

楼主:
引用 楼主:
对的,需要很多设置,测试的电脑都是没做手脚的
现在正在实验
独立显卡我已证实了自己的几个Nvidia的卡 ...

经验:
想玩linuxCNC的同学,一定要看官网文档。
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俺所有的计算机测试下来都不能玩linuxcnc(并口),
虽然linux对计算机要求极低,但是通过并口控制的方案 极 端 依 赖 延时测试值。
大多数计算机只能用MESA卡解决,但在这东西某国买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验:
想玩linuxCNC的同学,一定要看官网文档。
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俺所有的计算机测试下来都不能玩 ...

轉 BeagleBone Black + Machinekit 方案. 可以參考這位老外的方案 http://jean-luc.soumard.pagesperso-orange.fr/pupitre-cnc-01.en.htm

网友(2023-01-04):
大佬,有成功的LINUXCNC 机器么?新人准备入坑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