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令片磨损太快了,大家一般咋处理的?

楼主(2021-11-01):
700油直,来令片磨损的太快了,几个起落之后,发动机上面掉的全是来令片碎屑,然后紧接着就是飞机无力
现在某宝上已经很少有来令片卖了,之前看到有模友用石棉片,我买了一片1cm厚度的,发现还是有点厚,估计要0.8-0.9cm厚度才行
不知道其他模友一般是怎么处理来令片的,我这磨损的速度确实也是有点快~

网友:
1CM厚?是1MM吧?

楼主:
哦,是的是的,单位搞错了

网友A:
小油门缓启动时间不要过长,转速调高,小油门大螺距容易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油门缓启动时间不要过长,转速调高,小油门大螺距容易打滑

小油门缓启动的时间应该是长还是短?我之前一直以为缓启动时间应该长才能避免磨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小油门缓启动的时间应该是长还是短?我之前一直以为缓启动时间应该长才能避免磨损

尽量短啊转速差不多就可以推到舍得油门位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尽量短啊转速差不多就可以推到舍得油门位置了

我错了,我每次都是慢慢兜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