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MB陀螺仪维修

楼主(2021-11-01):
mb陀螺仪升级固件把一个kst215堵转烧了,升级成功但是舵机狂抖,接收机灯首次上电会亮,断电再上电不亮,有没有会修的?

网友A:
找浙江吴彦祖,可能就是换个绿波电龙或者电阻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浙江吴彦祖,可能就是换个绿波电龙或者电阻的事。

你是说维修斯么。。。。人家修电脑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说维修斯么。。。。人家修电脑的

是的,他这个陀螺还可以通电开机,只是舵机瞎抖动,说明主控芯片应该没问题,就是周围电路元件有了问题,请他查一下更换下元器件就OK了咯。

网友:
直接干主板,直接干南桥,直接干cpu,擦电,开机,轻松秒撒

网友(2022-03-29):
请问下升级mb的软件在哪里下载,能告知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