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问大家这问题遇到过吗?

楼主(2021-11-01):
trx4车架,没场地,只能小区里水泥地上玩。原厂动力高速转向就翻车。没有甩尾啥的,直接翻好几圈。最近黑心又上了开山斧3300,这不解决没法玩啊!网上看人视频极速过弯很正常,为啥我原厂动力都翻车?
<

网友:
就因为没甩尾所以翻的呀
<

网友A:
你试着把后差速锁上再高速过弯,让尾巴甩起来就不翻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试着把后差速锁上再高速过弯,让尾巴甩起来就不翻了

谢谢老大,我再去试试
<

网友B:
抓地力太强了吧,在沙地上再试试。油门再给大一点,让它漂移起来

<

网友:
别锁死后差了,为了不翻车就锁死后差,不太值得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抓地力太强了吧,在沙地上再试试。油门再给大一点,让它漂移起来

附近哪有沙地啊。过弯减速也难,一放油门直接就停。根本没有惯性。在小区小广场里可以锁后差漂移,一般柏油路面不行。还是一快就翻车。
<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近哪有沙地啊。过弯减速也难,一放油门直接就停。根本没有惯性。在小区小广场里可以锁后差漂移,一般柏 ...

买开山斧2代,可以选择普通模式(无拖刹的)平时跑高速用,松油门不会刹车,攀爬了再选攀爬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