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小型雕刻机成品机怎么买?

楼主(2021-11-02):
如图,新手不太了解,预算3k,最好能雕铝,精度要求不高凑合就行,恳请大佬指点!

网友:
根据你的需求,到咸鱼里找吧。
桌面小型的最多的是pvc机,要求不高的话可以将就着用。
桌面型的都需要忍受震动,噪音,粉尘等

网友A:
3千内又要桌面级别  又要能干软金属不好找

网友:
不如上3D打印,安静。

网友B:
3000还要雕铝,,,那你拼嘻嘻看看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千内又要桌面级别  又要能干软金属不好找

非桌面的便宜?也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000还要雕铝,,,那你拼嘻嘻看看去吧。

你懂就给点实质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懂就给点实质建议

我说了啊 拼西西去看  便宜总是超出想象

网友C:
按100块钱一公斤算,3000块能买25-30公斤。
要是行程小点,够雕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100块钱一公斤算,3000块能买25-30公斤。
要是行程小点,够雕钢的。

雕铝就够了,不用雕钢

网友:
我可以给做,如果需要可以论坛私信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桌面的便宜?也可以啊

闲鱼找找把  行程没要求 精度没要求 那就随意买个铝机一样玩 无非就是干活快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雕铝就够了,不用雕钢

加我微信  250062845  小行程全钢机 干铝轻轻松松

网友:
我最近打算DIY雕刻机,要上车么?

网友:
三千只能是加工非金属,非要加工金属先做好散架准备,我定了个加工铝件的光机就四千,行程200300

网友:
19年淘宝买了台1980元的雕刻机,300w电机,速度慢的话干铝还行,挺稳我是挺满意的,比如电路能刻到2mil还是多少的线宽我记不太清了。但是缺点就是行程小,120*85*50mm。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慢慢雕铝和黄铜,500W的主轴足够用,但要用一体轴的,同心度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