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文盛小日本轰炸机改四通

楼主(2021-11-02):
还是之前和蚊式一起买的500mm翼展的差速系列,然后使用了和之前蚊式一样的设备和一样改造方式,唯一不同是电机方面采用了常规电流的8520,也就是用机动性下降换来减速组寿命和续航时间。飞行视频拍了几个,但感觉没有什么上的必要,很常规很普通很没有挑战性的一架飞机,飞行性能没有那么暴力但也十分够用,就纯粹休闲娱乐机。外观其实就是原机自带的涂装,加了一丢丢细节而已,和原装没有太大差别,就是机腹挂了一个樱花弹尾舵采用全隐藏式拉杆舵角,全隐藏在机身内部,同时带隐藏式联动方向舵的转向尾轮

飞机具体参数如下
飞行全重:500mah电池77g   350mah时74g (起落架4g,樱花弹4g,视情况选择是否加上)
飞机翼展:520mm
飞行动力:常规8520减速组配合92桨双发推力106g
控制方式:双发无差速,标准四通舵面控制
飞机涂装:原机涂装无修改,稍稍加了一点补漆和一点细节
飞机材质:全EPP机身,发动机短仓为尼龙材质

下面时空中姿态

没有挂载樱花弹时飞行感觉很正常,但是樱花弹挂上之后感觉有点头轻了,樱花弹明明是挂载重心的,难道是樱花弹那两片小机翼导致的?

楼主:
再就是一些地面姿态和改装时的杂图,尾翼组采用全隐藏式拉杆舵角,全部隐藏在机身内部,然后尾轮联动方向舵

网友A:
发射机用的是文盛原装还是?

接收是9117带2个舵机哪种?

接收板没改mos管,驱动二哥8520电机,不发热吗?电流多大?

网友:
貌似接收板不是9117,舵机靠太近,不像

网友B:
这个尺寸开方向舵有点多余增加了不必要的重量,原厂动力配2S电池也只能是够用,能轻泽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尺寸开方向舵有点多余增加了不必要的重量,原厂动力配2S电池也只能是够用,能轻泽轻

其实要说这个尺寸差速就够用了,之前就这么整的,但是还是希望功能性稍微多一些,毕竟这机在8减双发动力下载荷是很富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尺寸开方向舵有点多余增加了不必要的重量,原厂动力配2S电池也只能是够用,能轻泽轻

首先板子上就有一个方向舵舵机,我并没有开源控所以不用上那个舵机也是浪费。然后你可以看看我蚊式那个帖子,是考虑到广场上滑行起降有个联动尾轮滑行时可以方便很多,但是最后考虑到这是个日本飞机,所以这架飞机其实从来没去广场上实地滑行起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机用的是文盛原装还是?

接收是9117带2个舵机哪种?

有叠mos,原本是之前做空心杯涵道ME262时准备的两个可以经受大电流的接收板,然后262飞着不是很理想,就飞着很弱鸡,所以后续这两块板子就用来改文盛这两个差速机了。
全套电装都是我自备的,文盛原装的全部丢垃圾桶了,太落后太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板子上就有一个方向舵舵机,我并没有开源控所以不用上那个舵机也是浪费。然后你可以看看我蚊式那个帖 ...

日本飞机怎么了,怕被区别对待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要说这个尺寸差速就够用了,之前就这么整的,但是还是希望功能性稍微多一些,毕竟这机在8减双发动力 ...

小飞机对重量很讲究,虽然动力很足,但也要考虑翼载荷,重量多大飞行速度就快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叠mos,原本是之前做空心杯涵道ME262时准备的两个可以经受大电流的接收板,然后262飞着不是很理想,就 ...

有叠mos,
直接加个MOS管并联上去?容抗这些需要考虑不?

网友:
小飞机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