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点磨洋工中的船给大家评价评价

楼主(2021-11-02):
各位大佬好
这是我的第二艘纯手工模型,主要材料由段木加PVC材质制作,目前还在制作磨洋工,有空就弄几下,受工具影响水平也有限。

      对于该模型我参考的是北方鲁系列的近海渔船,由于家处南方,一般看不到这款船型,但又很喜欢,全凭借着网上摸索视频及图片拼凑出来,或许有些地方并不是很写实,认知有限也希望各位大佬指点、评价、指正!谢谢!!

这是目前的进度,由于后三角桅杆网上图片及视频资料找到的是在太少,在此也请教下大佬帮忙解答下细节问题,有图片最好。在此谢过。
不定期更新制作进度
以下正片↓↓↓

网友A:
这个细节做的还是真不错

网友:
不错呀 细节都有。那个舱盖是发动机盖还是活鱼舱盖呀,哈哈

楼主:
做成整体的了,准备放电池,建筑下面放电机

楼主:
由于没有图纸的支持,该船的骨架数据是参考网上船型长度和高度按照缩比来画的。所以并不是很准确,假组固定了龙骨之后,还要对龙骨的线性进行一遍打磨

至于动力系统使用了55MM的浆和内径60的导流罩组成

楼主:
船身蒙皮的粘贴是我最喜欢的一项工作,慢慢的看着模型成型有种说不出的成就感。

主甲板背面我上了一层环氧,防止甲板与仓口,船身蒙皮连接的地方进水

船身分为三个区域,活鱼仓放置电源及电调接收器

舵楼下方即为电机室,舵机和水泵室,船尾仓口只为维修预留

楼主:
结束蒙皮,开始制作护栏,防撞条及排水口

粗略打磨一遍,准备上环氧

由于家里有孩子不让玩玻璃布,说那玩意儿渣滓太刺了,那算了吧索性磨磨就直接往上面糊吧

楼主:
找老婆的4S店捎了点石膏腻子施工的时候建议通风带好口罩或面罩,避免在家里施工,气体有害

各位模友应该也和我一样讨厌磨的过程,没办法啊,就是磨,各种磨,没有有效的工具就只能双手成就梦想了,粗的细的全部都上几遍

我这里用的是红色的防锈底漆,喷完还要补补坑洼,尽量保持平滑吧

油漆补的差不多了,再把防撞条装上

楼主:
上层建筑制作忘记留照片了。。。进度缓慢想到了就搞几下

楼主:
一直犹豫用什么颜色的好,但相比蓝色的还是选择了靠近军舰色的灰色

水线也不是按照测重后画的,就是根据网上图片来的

楼主:
水线画的不是很好,数字也写的歪歪扭扭的,麒麟臂还需再练练

主桅杆假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细节做的还是真不错

谢谢认可,我还会努力的

网友B:
楼主制作的非常不错,给个建议,把照片顺序调整下,有点凌乱。我们给个精华帖,以兹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制作的非常不错,给个建议,把照片顺序调整下,有点凌乱。我们给个精华帖,以兹鼓励

好的,我研究一下怎么操作,第一次发帖没什么经验

楼主:
主桅杆还在完善中,这是部分细节

楼主:
舵楼部分细节添加了导缆滚轮,舱门等上了色之后安装

驾驶室和船长室由于还没布线上灯光到现在还没固定

排气管和救生筏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