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地平线接收机电流数据回传

楼主(2021-11-02):
上个月做完6S电压数据回传后,顺手又做了个电流数据回传。延续使用电压数据回传的电路结构,用ADS1115做模数转换,还是使用ATtiny45单片机,ADUM1250做I2C接口隔离。

某宝买了二十几元的apm飞控的电流计,电流计的电路里使用INA138芯片做电流检测,实际校准时发现线性比较差,估计模块里的芯片不好。后面准备换线性好的电流计。

做好的模块

用电流钳表简单校准,二十几元的电流计线性太差,20A误差5%,好在只是看个大概。
遥控器的回传设置选择Flight Pack mAh,

使用中把6S电压回传模块插在电流回传模块上,由电流回传模块读取电压回传模块上的6S单元电压,取最小值传回遥控器,在第二组电池显示单元的电流位置显示。
这样不需要操作滚轮切换显示界面。

遥控器回传显示界面中有两组电池显示,第一组是正常显示回传电流和消耗的容量,第二组电流显示的位置用作6S电池的电压显示,显示的是6S单元中最小的电压值,第二组容量位置用作显示AD转换的原始数值,为了校准使用。
飞了1000mah容量,下来充电后计算容量误差可接受。
至此,地平线的6S电压回传模块和电流回传模块折腾完毕,准备抽空折腾蓝牙头追了。电压电流模块合影。

网友A:
看到你发的原理图,弱弱的问下,成品怎么卖

网友:
DX6居然还有这功能,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你发的原理图,弱弱的问下,成品怎么卖

私信联系

网友B:
只支持X-bus吗?听说SRXL2也支持回传 这个协议是接收机跟飞控之间用的吧?
我想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支持X-bus吗?听说SRXL2也支持回传 这个协议是接收机跟飞控之间用的吧?
我想买

目前只支持XBUS.简单说下我对地平线这两种协议的理解。
SRXL2协议是接收机和飞控电调卫星通信的,硬件使用半双工的3.3vTTL串口。xbus是I2C总线协议。
XBUS是基于地址字节的,单片机硬件可以处理I2C协议的字节通信,对于少量的数据通信实现比较简单。SRXL2协议是基于数据包的,串口数据包格式处理需要单片机软件处理,实现比较复杂,但是数据包格式可以实现比较复杂的数据通信。SRXL2协议比xbus是升级了一代。
地平线早期做数据回传协议时,是基于xbus协议做的,电压电流转速等每种回传的数据都有一个独立的I2C地址。后来飞控流行,飞控回传的数据种类多,如果仍然使用xbus协议的话,需要飞控硬件上处理多个I2C地址,硬件实现上会复杂多余,所以使用串口协议SRXL2来做多数据传输的接口,SRXL2仍然使用以前数据回传的数据结构,把原来的数据结构整个打包变成数据包的一种。
因此,单纯做电压电流的回传使用XBUS比较简单,而飞控各种需要处理的数据比较多且单片机性能比较好,使用SRXL2协议与接收机通信效率高硬件上也简单,一个串口全搞定。

网友C:
你这是altium designer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altium designer 吗?

AD18

网友(2022-01-04):
引用 楼主:
目前只支持XBUS.简单说下我对地平线这两种协议的理解。
SRXL2协议是接收机和飞控电调卫星通信的,硬件使 ...

楼主你好,我想请教一下DX6E 有没有PPM的预留接口。我想接黑羊。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