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方向问题

楼主(2021-11-03):
各位模友 ,当我把apm横向调到270度时,我是否要重新校准amp的六面(原来是用的正常情况的校准方法),按照新的方向重新校准,就是说原来AMP是长的方向是头和尾,新的校准就要按照宽的方向作为头和尾来校准呢?

是按照这个重新校准吗?

网友A:
机头方向就是白箭头指向的方向

网友B:
不用再次校准。旋转角度是飞控计算时候加上去的。

网友C:
校准六面和加速度计按照调飞机机架的机头机尾方向。不要看飞控原始机头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再次校准。旋转角度是飞控计算时候加上去的。

不按新的方向校准的话,飞控水平是斜,几乎斜到30多度,做水平校准也没有效果,按照上面的飞控图片校准的话,水平就没有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方向就是白箭头指向的方向

不按新的方向校准的话,飞控水平是斜,几乎斜到30多度,做水平校准也没有效果,按照上面的飞控图片校准的话,水平就没有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校准六面和加速度计按照调飞机机架的机头机尾方向。不要看飞控原始机头方向

不按新的方向校准的话,飞控水平是斜,几乎斜到30多度,做水平校准也没有效果,按照上面的飞控图片校准的话,水平就没有问题,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按新的方向校准的话,飞控水平是斜,几乎斜到30多度,做水平校准也没有效果,按照上面的飞控图片校准的 ...

飞控接地面站上。手动俯仰横滚飞机看一下界面。确定一下方向是否调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按新的方向校准的话,飞控水平是斜,几乎斜到30多度,做水平校准也没有效果,按照上面的飞控图片校准的 ...

是初始角度没设对。
我是F4飞控,用CLEAN FLIGHT调参,除了飞控安装的三轴夹角外,还有陀螺仪,加速度计,磁力计的方向需要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