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ji fpv 使用手动模式的问题

楼主(2021-11-04):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刚购入dji FPV,还没实际飞过,之前有玩穿越机,也飞了一段时间了,想使用dji fpv的m模式,但有点疑问,如果将遥控器调整为手动模式,油门不会回弹的清况下,如果想切入N或S模式的话(在空中或自动起飞),会不会有油门失控的问题,还是有什么该注意的地方,想在实飞前先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A:
在空中的话, 从N档S档切到M 眼镜会有提示 ,要求两个摇杆杆量  按提示画面 保持在相应的位置几秒,才自动切换到M档。
M档切换到S或者N档随便切,完全没问题,起飞降落最好都用N档,到了空中再切M飞。

还有祝贺你入坑,大疆这款FPV就是FPV,除了继承大疆系统的可靠性和通讯距离优势以外,在机动性和抗损毁能力几乎不叫“穿越机”。
维修维护方面 就更是坑,炸了基本只能返厂,而且这款DJIFPV的电机是普遍存在电机轴承质量问题:不用飞太暴力,拉拉高速,不超过10个架次之内电机轴承就要坏,甚至电机轴都能歪掉,导致电机外传产生异动,严重的堵转炸鸡。PS:估计大疆时想反正玩这个都是要摔,配件用次点估计没人发现,只要一摔就不是电机质量问题了  所以这次大疆在这款机型上的一些地方 是挂着一无人机厂商的招牌,用三四线无人机厂商的品控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空中的话, 从N档S档切到M 眼镜会有提示 ,要求两个摇杆杆量  按提示画面 保持在相应的位置几秒,才自动 ...

了解,买这台已经有心里准备了,主要是冲著fpv画面清楚,图传遥控距离比较远,可以手动,

还可以自动返航(平时玩一般穿越机,有时都会一下子找不到家在哪,也不敢飞太远怕断讯,dji pfv会安心一点),

到时买个天空端,也可以用在自组的穿越机上,fpv眼镜就可以留著用了,看了大大的提醒,

飞的时候,就不要太暴力了,尽量顺顺的飞吧,不过手动飞行,拍出来的画面跟速度感,

还是跟一般空拍机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呵!!

网友:
下决心习惯m挡以后,很少能用到其他模式了。不过大疆fpv不用别的挡似乎可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空中的话, 从N档S档切到M 眼镜会有提示 ,要求两个摇杆杆量  按提示画面 保持在相应的位置几秒,才自动 ...

麻烦请教一下我的好像就有这个问题。左下角电机偶尔抽一下。也不严重。不到10个循环。
怎么解决呢?有没有相关型号的轴承更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麻烦请教一下我的好像就有这个问题。左下角电机偶尔抽一下。也不严重。不到10个循环。
怎么解决呢?有没 ...

应该趁没炸赶快送修吧,大大的意思是,如果因为电机的问题炸了,就无法证明是算产品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麻烦请教一下我的好像就有这个问题。左下角电机偶尔抽一下。也不严重。不到10个循环。
怎么解决呢?有没 ...

在保修期内 就送大疆返修,千万不要自己修 自己一拆,指不定他们就不认账了。但是大疆给你更换完电机问题还是一样存在,不摔不撞的  玩几次一样不是轴承坏就是电机轴歪。大疆这款机器的电机品质就是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