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pressLRS目前支持的协议有哪些?

楼主(2021-11-04):
现在ELRS开源高频头很火,好像只支持crsf协议,稍微老一点的控都不支持这个协议,请问大佬们,ELRS未来是否会支持常规的PPM、SBUS协议?还有数据回传是否会支持MAVLink呢?

网友A:
就是crsf,通过设置支持sbus。如果支持pwm输出,需要转接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crsf,通过设置支持sbus。如果支持pwm输出,需要转接板。

看来elrs的通用性还是不太强啊,看来目前只能先上FM30了,多协议和数据回传比较实用一些,话说esp32带蓝牙功能,能做到FM30的功能就完美了

网友B:
        elrs项目的初衷就是低延迟,为了延迟连mavlink都砍了,不大可能会去直接适配sbus和ppm这种协议。如果要用pwm的话可以用个转接板或者f3飞控解析。

楼主:
引用 网友B:
elrs项目的初衷就是低延迟,为了延迟连mavlink都砍了,不大可能会去直接适配sbus和ppm这种协议。如 ...

有没有支持mavlink的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支持mavlink的版本?

如果要用mavlink可以考虑思翼的,他家的射频方案和elrs其实比较像

网友:
关键这玩意只有前四个通道是比例通道,飞固定翼都不一定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