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控加装大黑羊高频头,用背后这俩接口效果是一样的吗?还有用哪个更好一些

楼主(2021-11-04):
futaba控加装大黑羊高频头,用背后这俩接口效果是一样的吗?还有用哪个更好一些

控背后

控背后

楼主:
凹槽里上下这两个接口

网友:
杜邦头那个好。
方头是输出PPM

网友:
方头我记得是模拟信号输出,模拟器啥的用这个口。请专业大咖解答。

网友A:
要看是什么遥控器 14sg之类的话 只能接模拟口 16 18的话可以刷专用固件接舵机口

网友:
14只能接方口,16和18都能接,舵机接口支持crsf比方口好,方口好像只能输出ppm

楼主:
我这个控是T10J ,能不能接舵机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什么遥控器 14sg之类的话 只能接模拟口 16 18的话可以刷专用固件接舵机口

我这个控是T10J ,能不能接舵机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控是T10J ,能不能接舵机口?

不行 ,你这个只能接 方口 用ppm模式

网友:
crsf只能走16/18sz的杜邦插口

网友B:
舵机插孔是sbus  教练口是ppm    用sbus协议会比ppm.响应更快

网友(2023-05-19):
引用 网友B:
舵机插孔是sbus  教练口是ppm    用sbus协议会比ppm.响应更快

杜邦口咋设置sbus呢?我看见只有crsf的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