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mach3跑得怪

楼主(2021-11-05):
用mach3策略做的分层挖坑。第一层跑蓝线,第二层跑绿点线。绿点线比蓝线偏右了,如果跑三层,继续偏。这时候停止,代码回头,重新跑,第二层可能就变偏左了,看起来是随机的。关键是这个图是mach3自己画的,它就是要这么搞。以前跑过几十层都规规矩矩的,看看是哪个地方设置出问题了。

网友:
能告诉我,这图MACH3自己是怎么画的画的?

网友:
主控计算机配置+mach3 3.0以上版本+G代码中有使用寄存器/脚本语句+G代码含有反复调用子程序
=已完成路径轨迹显示出现偏移
粗加工可忽略

楼主:
重搞了个系统,好了。也许是哪地方设置错了,不找了。不过之前还有问题,三轴回0出错。xy回0,z正负不等,有次z走负,直接断刀。后来不敢用三轴回0,手工各轴回0。